皮带少了一个齿还可以飞吗

楼主(2008-07-29):
今天在检查飞机的时候尾驱皮带少了一个齿,但也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这样还可不可以继续飞呢.

网友:
可以再飞下,不过一般少了个齿很快会陆续少2个,3个。注意检查。

网友:
你说还能飞不?能飞,不安全

网友:
换了安全~~反正不贵

网友:
等你的JJ的尾巴因抽筋锁不住尾而炸机,你就知道皮带该不该换了。

网友:
不能飞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换了吧,因为它炸机不值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飞的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换了吧,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换,有隐患。

网友:
不怕炸你可以飞的!~

网友:
皮带容易打滑,会影响尾部

网友:
还是换了好

网友:
想吃“炸鸡”的话就不用换了  o(∩_∩)o...

网友:
可以飞,我现在的皮带都了一齿,没问题,多了几齿就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