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遥控坦克需几通道的遥控呢?

楼主(2008-07-29):
小弟一直是玩开电车的,最近想买部坦克来玩下,但不知道坦克要用几通道的控才行.
所以冒昧开帖向各位请教,希望各位朋友帮忙解答!谢谢!

另外小弟一直用开的3PKS(三通道的),不知道能否胜任呢?因习惯用枪控,用板控有点别扭.还有就是不想买太多的控,没地方放!

网友:
三通肯定不够,油门,转向,炮塔,炮管,开炮,机枪

楼主:
谢谢eee31415926 .
就是说要最少要六通道的才行??

网友A:
油门,转向,炮塔,炮管,开炮,机枪 ,还包括灯光声效 四通就够了。当然六通就更多功能了,比如加上机枪扫射,车长露出脑袋等。(不过这样就复杂了)

在下菜鸟,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转向,炮塔,炮管,开炮,机枪 ,还包括灯光声效 四通就够了。当然六通就更多功能了,比如加上机枪扫射,车长露出脑袋等。(不过这样就复杂了)

在下菜鸟,鉴定完毕。

师兄,可不可以劳烦下您介绍下每个通到的能做到那些功能啊??
小弟也是菜鸟!

网友:
油门,转向,炮塔,炮管,需要四通一个通道控制一项。如果还要控制其他的项目比如:开炮,灯光等等,则需要更多的通道,而且这些通道在遥控器上要可以通过开关来实现输出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像摇杆上的四个通道是均匀变化的,而是两个值之间的变化,就是有点想开关控制。如果想只通过四个通道来控制多与四项的内容,则要自己开发电路进行混控。不知道我说得是否明白,建议lz自己再去了多解一下遥控器方面情况。

网友:
大坦克有些是用两个通道控制左右履带的。

网友:
如果只是前进后退转弯,3pk 就够了。两个通道,各用一个电调,但需要单独做一个混控器来实现两通道分别驱动履带。不知道3pk的混控功能是否能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兄,可不可以劳烦下您介绍下每个通到的能做到那些功能啊??
小弟也是菜鸟!

看看TigerI的那个恒龙无敌改造贴就啥都明白了。呵呵。我就不献丑了。

楼主:
谢谢LS各位师兄的热心解答!谢谢!!
那就是说最低限度也要四通到才能实现坦克的基本功能----前后,左右,炮塔左右转动,主炮上下升降
如果还要开炮,机枪,开灯这几样的话,就要七个通道才行.
那请问各位我是选六通,还是八通的控好啊??
这两天在看TDF的六通道控,但它分ABC三个型号,我是主要玩坦克的,不知要那个型号比较好呢??望用过或了解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另外,各位所讲的混控,我不太明白是啥意思,不知那位热心的朋友能解释一下啊>>谢谢!

TO JOG
3PKS是有混控功能的,只是我不太明白啥是混控而已!

网友:
14个通道可能不够,,,,
也许3个通道就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网友:
6通足够了

网友:
我的还没算过要用几能,不过我的直机的TDF9的应该是足够了.35M的用于地面的遥控应该可以.

网友:
越多越好 可填加好多的东东 那才爽呀 可是要很多舵机嘀   俺的油坦克都是遥控熄火呀

楼主:
我已经想好要几通到啦!----八通道
前后,左右,炮塔左右,主炮上下,共用去四个比例通道
车灯开关,打火开关,机枪开关,主炮开关,四个非比例通道!!!!

网友B:
八通道着实没有必要啊        六通道足矣了   遥控不是有混控功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通道着实没有必要啊        六通道足矣了   遥控不是有混控功能嘛

八通是比较方便而已,用混控有时会牺牲某些功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