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助我突破分钟大关!发帖纪念下

楼主(2008-07-29):
小弟菜鸟一只,在两架330和双翼惨遭秒炸后几乎失去飞行信心。
从头开始做飘飘练习,周末居然首飞成功,还飞了两块电池啊,那个爽啊,^_^。上图先:
这是最早的330,白切鸡:

后来的一架,要漂亮很多了哦:

双翼来楼,感觉还可以:

大功臣飘飘,机头太长了,难看啊,不过确实好飞啊!:

还有张手受伤的照片,那个痛啊,痛的不得了,热溶胶烫的:

网友:
继续努力············

楼主:
这么快就有人顶!厉害。。
不仅模型高手还是抢贴高人啊!!
小弟佩服,我会继续加油。早日把那330再吊起来哦,吊死为止!嘿嘿

网友A:
顶,刚开始飞飞这些简单的飞机吧,熟手后再飞那些 KT3D,注意啦,有些模友飞惯KT 3D不会飞普通固定翼的或者会飞也很容易摔机,所以不要舍本逐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刚开始飞飞这些简单的飞机吧,熟手后再飞那些 KT3D,注意啦,有些模友飞惯KT 3D不会飞普通固定翼的或者会飞也很容易摔机,所以不要舍本逐末啦。

是的,不要一味都赶时髦飞3D,3D有的炸了,飞3A也是相当不错的,有纯正的血统。

网友B:
水泡不要挑哦 要自然吸收!如果破了,最好消毒纱布包下.别感染了.我觉得楼主的飘飘电池太危险了吧?不掉出来吗?

网友:
痛并快乐着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鼓励啊!我会加油的拉!
手现在差不多结巴了,问题不大拉。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泡不要挑哦 要自然吸收!如果破了,最好消毒纱布包下.别感染了.我觉得楼主的飘飘电池太危险了吧?不掉出来吗?

电池我飞的时候是用橡皮筋再扎上的,没有问题。

网友C:
可惜了前面几架飞机,要是LZ开始直接从飘飘机入手,就能避免很多损失,还好LZ意志坚定,没有打退堂鼓,有些老鸟建议新手从自己做KT3D机开始起步,真是害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前面几架飞机,要是LZ开始直接从飘飘机入手,就能避免很多损失,还好LZ意志坚定,没有打退堂鼓,有些老鸟建议新手从自己做KT3D机开始起步,真是害人啊!

是啊,在此强烈呼吁新手从飘飘之类的初级练习机入手,模拟器我不经常耍,这个飘飘确实好飞,对增加信心大有帮助啊

网友:
我也是这样学飞的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前面几架飞机,要是LZ开始直接从飘飘机入手,就能避免很多损失,还好LZ意志坚定,没有打退堂鼓,有些老鸟建议新手从自己做KT3D机开始起步,真是害人啊!

很多人飞完KT3D后发现飞一般的固定翼不会降落了,要不就是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飞完KT3D后发现飞一般的固定翼不会降落了,要不就是失速.

有这可能,有的连飞3A机也老想吊机,所以,我还是坚定飞3A的路线,什么飞机都能飞。

网友:
JJ头真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刚开始飞飞这些简单的飞机吧,熟手后再飞那些 KT3D,注意啦,有些模友飞惯KT 3D不会飞普通固定翼的或者会飞也很容易摔机,所以不要舍本逐末啦。

见解精辟, 一针见血!

网友:
飞惯3A,前天我再飞3d,炸了.........
继续努力,许多人都是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