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绕线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7-29):
无刷电机改绕线
原机0.3mm直径漆包线,7股并绕7匝,手头没0.3mm的,算了一下,7股周长和6.59715mm,如果用0.2mm来绕,11股并绕是6.9113,10股并绕是6.283
应该用11股还是10股?绕完7匝之后KV会有什么变化?有些东西不会算,请教高手

网友:
用细线,多绕,kv值会降低,扭力会增大。

网友:
7根0.3mm的线截面积是0.494平方毫米,要是不改变线径的情况下最少要15根0.2mm的线并绕才能够达到原来的线的截面积;如果匝数不变,性能和原来还是一样的。楼主你的算法是错误的,导线是要以截面积来算的。

网友:
电子在金属导体中传递的时候是在表面传递的,所以算周长之和是有道理的

网友:
楼上不对啊,这么说1毫米的实心线还是1毫米的空心线好喽?表面积大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股并绕7匝.....

.......
.........绕完7匝之后KV会有什么变化? ...

俺理解的是KV没变,因为匝数没变,

线的粗幼应该和承受的最大电流有关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照楼主的办法改掉的话匝数是没变,但是线径变小了,电流也小了,转速也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照你这样的算法,1KW的额定功率下我可以用1mm线径的导线不会烧毁,那么照你的意思我用相同长度的0.01mm的线径是不是也不会烧毁呢?晕!!!!!!!!!

网友:
按照线截面积计算是正确的!!!

网友:
要截面积一样才对,交流的积肤效应低频不明显.
匝数一样,内阻越小,损耗也越小,所以输出功率也越小.KV值就会增加.

所以为了提高效率,没有把铜线做成空心线的,而只有改用银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