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7-29):
我是一新手,请教一下:1电直的接收机供电是来自独立供电还是一电机同一电源?2如果自己有遥控接收,配一架450电直还需要哪些?谢谢。

网友A:
1) 可以独立供电,也可以像大多数450电直一样由电调供电
2)还需要一套空机,电机电调,斜盘舵机x3,尾舵机,陀螺仪,电池,充电器

网友:
该说的LS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独立供电,也可以像大多数450电直一样由电调供电
2)还需要一套空机,电机电调,斜盘舵机x3,尾舵机,陀螺仪,电池,充电器

是所有的电调都可对接收供电吗?

网友B:
不是的。
  电调接在高电压的电池上供给接受机的电压也会高,会烧坏接收机。这时应该剪断电调信号线的那根红线,由另一组电池供电。现在都用两节串联锂电池加一个降压器给接收机供电。
  但是450鸡鸡电池大都是三串锂电,电压不高,可由电调供电。
  电调卖的时候会标明有没有此功能(即内置BEC),注意看一下,450的电调没问题的,要是500以上就得单独供电了,学名 外置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电调接在高电压的电池上供给接受机的电压也会高,会烧坏接收机。这时应该剪断电调信号线的那根红线,由另一组电池供电。现在都用两节串联锂电池加一个降压器给接收机供电。
  但是450鸡鸡电池大都 ...

ls讲得比较详细,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