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450GF 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8-07-30):
请问各位的450GF 副翼框是否有虚位啊,平衡杆可以很小的来回抽动,大概有0。02MM,你们的JJ是不是有同样情况

网友:
没有,止泄螺丝拧拧紧看

网友:
其实是没有的,不排除质量问题,,,上次装新机500CF,装上就有,没办法

网友:
如果是平衡框和平衡框固定座的精度不好有可能产生虚位

网友:
这么小的虚位影响不大,可以不用理会.
最好换掉平衡框的4个十字沉头螺丝,用侧板内六角螺丝M2*6代替.
否则一上胶水很难拆螺丝,也可以加热拆除,不过麻烦很多.

网友:
我的都有尼个问题哦!请问有解决办法有吗?

网友:
把螺丝拧紧 我的没得你说的现象

网友:
要看是什么地方虚的!

网友:
我的也没有

网友:
楼主这数字真精确,佩服!!!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的450GF 副翼框是否有虚位啊,平衡杆可以很小的来回抽动,大概有0。02MM,你们的JJ是不是有同样情况

顶帖,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