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原装电机KV多少啊?

楼主(2008-07-30):
不知道以前剩下的SJM电机能用不

楼主:
谢谢,就是说目前为止的任意一款SJM电机都可以用啦,对吧?

网友:
还有```````

是不是电池用普通的3E 3S的也可以啊??尺寸会不会太大装不下??

再次就是164IP接收能否装上180??是不是一定要用轻的

例如"什么孵化器"的才可以?

网友:
原厂电池70*35*18.比这大一点也能装.
164IP也能装.

网友A:
完美``````````我有点耐不住了`````````

再想咨询下```SJM老大`````````您会不会根据部分的模友修改脚架??

也就推出V1脚架版本的?????

网友:
另外再麻烦大大发上贵厂的官销网```````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美``````````我有点耐不住了`````````

再想咨询下```SJM老大`````````您会不会根据部分的模友修改脚架??

也就推出V1脚架版本的?????

等180出了.手上有了实物再做个性选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180出了.手上有了实物再做个性选配吧.

不知道老大说的意思是不是```

如果我买了现在这个脚架设计的版本回来```如果迟点出了V1脚架版本```不用整台机换``只是换脚架就行,也就是是不是如果出V1脚架``也会和现在的通用互换??

不过还是有点浪费``希望直接就有个V1脚架版的```我宁愿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180出了.手上有了实物再做个性选配吧.

是的,这个观念正确极了!

对多数新手或「朴实」玩家而言,这种简单脚架够好了。

如果不是更实用(耐用或好飞)或更低成本的考量,就要算是因人而异的「个性」选配,需要的模友要多等等,多付出些代价是必要的了。

千万别因为「个人的美感」需求,让广大期待经济组合的模友多付出不必要的成本。

网友:
激动,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奥运期间能不能正常收到180,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观念正确极了!

对多数新手或「朴实」玩家而言,这种简单脚架够好了。

如果不是更实用(耐用或好飞)或更低成本的考量,就要算是因人而异的「个性」选配,需要的模友要多等等,多付出些代价 ...

说的也是`````````

只是不明白大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