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B

楼主(2008-07-30):
请教一个低级的问题。。。。。我的4#3B电直的副翼应该是保持水平方向,还是应该稍微有点角度呢?如果需要角度,角度大概多少最好呢?

网友A:
保持水平方向才对!

网友B:
0度就可以,也有人把它弄成+2度,增加升力。

网友C:
4#3这种只能飞航线的单旋翼稍微有点角度还是可以的,但是相对来说马达的负载就比0度的时候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