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油门螺距瞬间加大功能

楼主(2008-07-30):
12FG油门螺距瞬间加大功能
    你可以定义瞬间螺距的反应区域大小, 当你的控制杆进入此区域时, 螺距会瞬间增加或减少你至设定的角度, 这个一般用在剧烈的3D顿点动作;另一个状况就是不小心快要炸机时瞬间救机用!!

设定在MODEL下的ACCELERATION, 可分油门跟螺距的瞬间加速, 自己选择要设定哪个, 一般直升机应该都是设螺距的瞬间加速, RATE就是高跟低螺距瞬间加速比率设定, 也就是搭配螺距规设定出你想要的最高跟最低瞬间螺距, DUMPING就是当瞬间加速开始后回复原来位置需多久(速度), 总不能就一直在瞬间的最大螺距吧, 这样转数一掉就失去瞬间加速的意义, ACT POS就是控制杆的触发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FG油门螺距瞬间加大功能
    你可以定义瞬间螺距的反应区域大小, 当你的控制杆进入此区域时, 螺距会瞬间增加或减少你至设定的角度, 这个一般用在剧烈的3D顿点动作;另一个状况就是不小心快要炸机时瞬间救机用 ...

使用多点曲线,在曲线上调,应该功能和这个类似吧.应该说也应该能实现.

网友(2012-08-01):
可以手法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点曲线,在曲线上调,应该功能和这个类似吧.应该说也应该能实现.

实现不了,这个功能当摇杆打满以后舵机会瞬间超出设定行程,然后马上回位。曲线无法调出马上回位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不了,这个功能当摇杆打满以后舵机会瞬间超出设定行程,然后马上回位。曲线无法调出马上回位的功能。
手法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