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7-30):
斜盘舵机 x3
尾舵机 x1
陀螺仪 x1     这三个装备都在JJ上起着什么作用 ~`

还有他们后面的  x3   x1  都是什么意思??  他们在JJ的什么部位??

高手解答下~无比感谢~最好有图能让我看看他们长什么样?

网友:
朋友 还是潜水不够啊

网友A:
1、斜盘舵机 操作直升机十字盘 控制俯仰、副翼
2、尾舵机 控制尾旋翼的攻角 搭配陀螺仪使用 使飞机的尾巴锁死 用操纵杆的话 是控制飞机的方向
X1、X3的意思是1个和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斜盘舵机 操作直升机十字盘 控制俯仰、副翼
2、尾舵机 控制尾旋翼的攻角 搭配陀螺仪使用 使飞机的尾巴锁死 用操纵杆的话 是控制飞机的方向
X1、X3的意思是1个和3个

1,少说了一样,控制螺距。三个舵机同时往上运动,螺距增加;往下则减少

网友:
建议LZ多搜索旧帖子,找不到答案再发问。

网友:
斜盘舵机三个,一个是升降舵机,一个是副翼舵机和一个螺距舵机,这三个舵机控制一个十字盘,上升的时候三个舵机同时动往上升,推动十字盘上移,不能发生倾斜,主浆由负角度改变为正角度,随电机转速的增加飞离地面。尾舵和陀螺仪是控制直升机方向的,这几个部件在直升机模型中缺一不可的基本部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你们都好专业哦``佩服中.....

什么时候能象你们这么厉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