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层划伤如何修复啊?

楼主(2008-07-30):
我的摩托车的前减震电镀层有一道一厘米长,大约两个丝的深的划痕,反正没有划穿电镀层现在导致油封开始漏油了,除了换还有什么修复的办法么?谢谢

网友A:
用胶补,再不行就用电焊或电烙铁,焊完再把边上的打磨下去

网友B:
为什么会有两个丝的深的划痕的?

网友C:
没事的,不用担心,就让油封和避震摩擦吧!下雨后记得擦干净避震就可以了,这点点刮痕不会漏油的!就是漏了换个油封也没几个钱!

网友D:
你找个修起重机油缸的修一下,他们有设略备,

网友E:
打磨平,用最细的水砂纸,用你能找到的最细腻的打磨膏,消除棱角,别把油封搞坏,就成了
LZ什么车,我骑西风750

楼主:
我的车是ZX12R,减震一对新的要4000多啊,不至于为此就买新的换吧,打磨是不可能的,我想用补汽车的腻子填,可以么?下个月去日本的时候在买新的,现在补补看,能否顶用啊,修起重机的一般他们是怎么修理的呢?

网友F:
把车扔了买新的

网友D:
起重机液压杆也是镀硬铬,有时也会发生拉伤,一根杆好几万呢,不可能换的,他们有那种小型电弧喷涂设备,可以把拉伤的地方堆平再手工打磨,

网友E:
就是要手工打磨,不是要磨平,而是把棱角磨掉,只要伤痕没有突起就行,只要不吃油封,稍微渗点点油不碍事,反正前叉油也2年一换,没等漏掉百分之1,又换新油了

网友E:
补汽车的腻子填可以,就是原子灰么
或者什么这那树脂,结实而且不被油腐蚀的材料都可以
打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弄,只磨那一点点,如果磨多了,漏的更厉害了,得不偿失,
还有前叉,把三角板松了,内芯可以旋转的,如果有一点漏油了,可以补完之后把伤痕旋转到另一边,就不会继续吃油封了

楼主:
谢谢朋友帮忙,我去找找修起重液压的店问问看,谢谢啦

楼主:
刷镀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G:
前减好象没有电镀层吧 我割过一个国产125的 然后焊接 没发现有渡层的痕迹 大排的就不好说了 再说渡层的厚度不会超过2个丝吧 就算是2个丝 还不足以漏油吧 最可能是曾经的滑痕有毛刺 刮伤油封漏油的
刮痕1厘米长 有多宽?上图看看。

网友G:
这可是高级货 倒叉 难怪漏油 我肯定 套筒肯定被刮伤了 因为套筒的材质 软 您肯定不信套筒的材质是软的 至少里面是软的。漏油不多的话 甭管他

网友H:
倒叉真是很管钱哦!

网友E:
问题不大,似乎是小石头打的,只要把毛刺去掉就可以了,有条件换个拆车的减震芯就成了,花不了太多钱,300打住了吧

楼主:
300块能买到好的,也就算了,问题是1000也只能卖个二手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用黄油把刮痕的周围盖好,然后用不锈钢焊条点焊后再用手磨机打磨光滑,最后用蜡抛光就可以了,主要是你的活塞杆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直接搭焊机地线的,别旧伤没好又添新痕。我们修8、9米长的油缸也是这样做的,要不你就拆下来送电镀厂重新镀铬了。

网友K:
原帖由
天无崖
于 2008-8-3 11:41 发表
刷镀是什么概念啊?
一种电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