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9不能设置襟翼+幅翼连动?

楼主(2008-07-30):
用6通道VA旋转,2个舵能同时升降,而用幅翼遥感时,只能幅翼舵单动,  [不能2个一起动]难道这是缺陷???  还是怎么设置??   我用[[普通混控编程,和混控状态他油门曲线]],都不能编程幅翼连动2个舵,  老哥-们回答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通道VA旋转,2个舵能同时升降,而用幅翼遥感时,只能幅翼舵单动,  [不能2个一起动]难道这是缺陷???  还是怎么设置??   我用[[普通混控编程,和混控状态他油门曲线]],都不能编程幅翼连动2个舵,  老哥 ...

算是老乡,帮你顶一下,你的两个一起动是不是指一边的一个襟翼和一个副翼和另外一边的可以像副翼一样差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6通道襟翼都能控制2个舵同时动,[[[[襟+幅连动]]],      而幅不能控制襟翼连动,[只能幅翼自己动]  为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

网友:
这个我很负责认的告诉你 肯定可以联动的 我自己用过 而且功能很到位 还有多种方式可以做到
只是我现在遥控没在身边 一时也说不清楚
希望LZ 回去好好研究察看说明书 !!!

网友:
要设置 flap-ron 模式吧

楼主:
?能用中文告撕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