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头慢速左转,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30):
YT450 SE GF 401 9257
尾舵左右舵量正常
401+92457工作正常
起落已近100次

谢谢!

网友:
跟着学习~我也似乎有点问题~~~

网友:
我也跟着学习下

网友:
如果中立点调好了,就是尾推部分和尾浆夹的虚位造成的,可以这样检查:一手捏住尾舵机背,另一只手轻轻扭动尾浆虚位大小情况就很容易观察到。
把尾滑块往尾波箱移动一点【就是把尾舵机往前移动】

网友:
把感度调高点 试试

网友:
这个是因为陀螺仪受共振干扰导致的,以前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建议LZ搜索一下旧帖子。

楼主:
未得其解

继续请教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油门螺距配合不好,转速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油门螺距配合不好,转速太低;

以前飞的好好的,没动过油门和螺距
转速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就调控上的微调解决的!!懒得移舵机了!

楼主:
总结一下:

舵机十分工作正常
陀螺工作是否正常
自检过后是否中立
感度十分合适
油门螺距十分合适

微调好象不行吧?
共振干扰什么意思?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电子设备和设置问题.应该是机械问题.
LZ检查一下皮带.小齿等等.总之是未浆传动机构.

网友:
所谓鸵螺仪的共震.是因为鸵螺仪因为没有装上海绵双面胶.导致鸵螺仪震动太大.而给尾鸵错误的信号.导致锁尾不正常.

网友:
加厚那个双面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