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3.5玩不了!!

楼主(2008-07-30):
前几天买了一个便宜的
模拟器
, 由于本身带的那个FMS实在是不敢恭维,所以安装了G3 ,今天又下了G3.5的补丁, 跟新到了3.5, 点击图标进入游戏的时候,开始说要什么更新,的, 过后···, 我英语实在太烂
上图
最上面那张上错了 , 那是前几天上班的时候发现的, 很肯定是民航的飞机, 不晓得那个角度是错觉还是···
论坛的上图程序很有创意呀
那位晓得这个问题的, 就说下哈 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注册,看看网上关于G35的安装。

网友B:
1。上面说按要求要检查升级最新版本的程序,并且下载那个3.50033的那个冬冬,下载速度是5k/s
2。边下载的时候会边检查授权情况,最后出错,说你在升级之前要在线注册。
-----------------------------------------------------------------------------------------------------
我这估计是安装不正确或者破解的东西没有正确的安装并启动。

楼主:
现在发现装游戏也大有学问了 !!! 哇哇

网友C:
玩模拟器首先要确定是用硬件狗还是软件狗,这个提示是没有找到正版模拟器!
解决办法有两种情况:
1、如果是用的硬破解的版本直接找经销商呀!
2、如果是用的软件狗的版本,不能去上网去升级,直接到坛子里下载破解版本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