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遙控器中英對照表

楼主(2008-07-30):
各式遙控器中英對照表

--------------------------------------------------------------------------------

A
AB.ABK.ABRAKE-------阻流閥。滑翔機之3CH.阻流閥。減速用。
ACCE -----------------------加速。與專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MIXING)。
補正混控修正用。
ACRO ----------------------飛機模式類型。
ACT -----------------------機能動作 (使用時程式機能顯示)。
AI.AIL ----------------------副翼動作 (Futaba在1CH動,JR在第2動)。
AI-DIF ----------------------副翼差異可使左右副翼動作發動之機能調整。
AIL-FL----------------------副翼→襟翼。副翼→襟翼混合。(飛機用)。
ALL ------------------全部。
ALVATR -------------------副翼和升降舵。能產生組合副翼與升降舵之動作
的混合一起使用連動。
ATL ------------------------只在油門低速產生微調動作之機能。
ATV ------------------------可單獨調整伺服器動作之機能左邊或右邊%比大
小向量調整
BFLY -------------------蝶形(V型飛機)混合滑翔機之制動混合。
C
CH1 -------------------頻道1(Futaba為左右、JR為油門)…14mz...12z...12t(CH1~CH14不同...就要依照你選擇的機種)
CH2 -------------------頻道2(Futaba為上下、JR為左右)
CH3 -------------------頻道3(Futaba為油門、JR為上下)
CH4 -------------------頻道4(Futaba為尾舵、JR為尾舵)
-直升機用時為接陀螺儀RUDD線。
CH5 -------------------頻道5(Futaba為直升機陀螺儀用飛機為
-收腳、JR為收腳或放鞭炮用)。
CH6 AUX1 ---------------頻道6(Futaba 為飛機襟翼、升機為螺旋漿 、
JR為飛機襟翼、直升機為螺旋漿用)。
CH7 AUX2 ---------------頻道7(Futaba 為飛機阻流閥減速用、JR又可
-為陀螺儀用)。
CH8 AUX3 --------------頻道8(同上功能或B‧BCLL找機子用)。
CH9 AUX4 -------------頻道9(同上功能或射影機用)。
CH10 AUX5 --------------頻道9(同上功能或用電源指示燈用)。
CNTR ----------------中央。開關的中央
COPY -----------------複寫。數據機之複寫(可程式複製或傳輸)。
CROSS -----------------交叉位置。使用開關的背面飛行機能使用時,
低側螺矩交叉之處(Futaba特殊功能使開關變
換位置)。
D
D/R- ----------------A、E、R舵腳轉換機能(大動作小動作比率調整)
DATARST -------------數據復位(RESET將設定好的記憶清除)。
DELAY --------------延遲回路
DISP ----------------顯示。微調之顯示方法。
DOWN ----------------下側。
E
EG/S -------------------引擎啟動裝置。引擎啟動裝置開關機能
ELELE ------------------升降舵,2CH動(JR為第3動)。
ELEVON ------------------副翼升降舵組合副翼與升降舵之動作的機能調
-整。
ERROR -------------------錯誤當機。(請在從開)。
ERROR BACKUP -----支持系統錯誤,設定之數據全部消失當出現此訊
息時請立即送修。(記憶電池沒電了)。
ERROR LOW BATT---低電池錯誤,電池電壓下降。(請自行充電即可)。
ERROR MDL SEL ------模型挑選錯誤,資料庫之錯誤顯示。(程式錯誤)。
EXP- ---------------對應搖桿動作之伺服器動作。指數感度快慢設定。
EXT-MEM ------------擴張記憶。外部記憶。(Futaba有,JR沒有)。
F
F/S ------------------安全控制裝置。正常電波無法接收信號時之各伺服
器的動作位置設定。(防止干擾時所設定用)。
FL,FLP ------------------襟翼6CH。(JR為陀螺儀用)。
FLP→A1 ----------------襟翼→副翼。襟翼→副翼混合。(飛機用)。
FLPRON ----------------副襟翼。使副翼擁有襟翼功能之機能。
FLPTRM ----------------襟翼微調。襟翼之微調功能。(修正用)。
FREE ----------------自由。無設定安全裝置開關。(避免功能開關因撥
到而設定的保護開關裝置)。
G
GE,GEA -----------------齒輪。第5CH。(飛機收腳用,直升機F陀螺儀用)。
GLID1FLP ----------------滑翔機、飛機-1襟翼。滑翔機用之混合左右各一
伺服機。
GLID2FLP ---------------滑翔機、飛機-2襟翼。滑翔機用之混合。
GY,GYR ------------------陀螺儀5CH。(收信機輸出控制用)。
H
HELISWH1 ---------------一般直升機用混合型。
HELISWH2 ---------------特殊CCPM直升機用混合型。
HLDP ----------------保持位置油門保持時之油門固定不動位置。
HOLD ------------------保持進行自轉著陸時之油門保持(SLOW)低速
機能。
HOV-PI -----------------停懸螺距懸停遙桿在中立時之螺距旋鈕微調機能。
HOV-TH -----------------停懸油門懸停遙桿在中立時之油門旋鈕微調機能。
I
IDL-1 --------------------定速切換1時翻跟斗、540度旋轉等的上空飛行
之設定。(引擎定速特技第一段設定機能)。
IDL-2 --------------------定速切換2。翻滾表演等上空飛行的設定。(例3D
等動作)。
IDL-DN --------------------定速切換利用開關使引擎轉速下降之機能。
INH --------------------INHIBIT。機能停止。(功能設定沒用時所顯示)。
INIT --------------------INTIALIZE。資料庫之格式化。(重新,此功能少
-用必免當機修理)。
INVERT,INVR ------------INVERTED。使用開關,背面飛行機能。(倒飛和
          --正飛飛行操控方向同。(3D飛行則操控相反)。
L
L/D --------------------LEFT/DOWN快速翻滾方向切換向下。
L/U --------------------LEFT/UP快速翻滾方向切換向上。
LIN ---------------------LINEAR。直線的。以油門遙桿操作混合之方向。
LINK -------------------連動 程式混合中之機能。(一次同時進行兩個伺
-服之動作,例如飛行動作補正)。
LOCK --------------------鎖住。不能使機能運作。
M
MANU -------------------手動。以開關操作。(不用進入程式內設定)。
MOD --------------------調變。變調之信號型式。(PCM、PPM之類)。
MODEL -------------------模型。模型機能。(多台模型記憶功能切換之用)。
N
NAME ---------------------模型機能之名稱。(可將各設定記憶好的程式加
以命名)。
NEGA ----------------------NEGATIVE。畫面之微調顯示以明暗表示
NEXT ← → ---------------有次畫面。(程式內,程式再進入指示)。
NORM -------------------標準飛行。停懸等一般飛行之基本設定。(初學者
專用)。
NULL ---------------------零、無。(表示此功能開關設定無)。
O
OFF - -------------------程式功能機能OFF沒開或電源開關OFF。
OFST-1 --------------------OFF-SET1。利用開關之微調補正
OFST-2 --------------------OFF-SET2。利用開關之微調補正
OK? --------------------可以嗎?(執行程式功能前的確認)。
ON -----------------------程式功能機能OFF沒開或電源開關ON。
P
PARA --------------------參數。參數機能。
PCM ---------------------PULSM CODE MODUL-ATION的略稱。脈波電碼
調節。(變調電波之信號型式)。
PI-PIT --------------------螺距。6CH。(直升機第五伺服機螺旋漿動作使用)。
PI-CRV --------------------螺距曲線。以五個螺距點之動作所作之曲線調整。
PI-TRM -------------------螺距微調。(可做飛行中的修正調整)。
PMIX --------------------任意頻道間之混合。(伺服機的混合連動的意思)。
POS ----------------------位置。場所。(所設定的開關位置可任意的變換位
置Futaba才有的功能)。
POSI ----------------------POSITIVE。程式功能畫面之微調顯示是以白底點
黑線的方式呈現目前所在執行的程式指示。
PPM ----------------------脈波位置調節之略稱(變調之信號型式)。
R
R/D ----------------------右下。快速轉動方向轉換補正調整。
R/U ----------------------右上。快速轉動方向轉換補正調整。
REVERS,REV --------------正反向。伺服器之動作方向變換機能調整。
REVOLU ------------------抑制主旋翼之反動旋轉的混合尾舵機能力補正使
-得上升或下降時直升機不會產生旋轉偏移現像。
RU,RUD ------------------方向舵,第4CH。(接陀螺儀控制尾部)。
S
SAFE -----------------------安全裝置開關。
SEL ------------------------選擇。模型之選擇。(切換顯示功能)。
SEL ------------------------設定。決定。(切換設定功能通用字語)。
SNAP,SNP -----------------快速滾動。以開關操作快速滾動的機能。
SPEED -------------------速度。速度混合。
START ------------------爬昇功能。爬昇混合。
STEP -------------------步近。微調的不進量。(數位式可調整大小量)。
STICK,STK ------------桿。
SUBTRM ---------------程式內伺服機個別之中心點調整機能。(內中心點
-微調,IDL-1、IDL2可再做調整)。
SW ------------------------開機。(電源開關)。
T
TH,THR --------------------油門。(Futaba第3CH、JR為第1CH)。
TH-CRV --------------------油門曲線。以五個油門點之動作所作之曲線調整。
TH-CUT --------------------油門停止。引擎停止。(讓直升機熄火轉動)。
TH-DLY -------------------油門延遲。延緩。(使油門動作變慢)。
TH-HLD -------------------油門保持。使油門固定在惰速或停止位置之機能。
(比賽科目之一熄火降落,或是尾部螺絲發生鬆
時,當正在自轉的時候,此功能可以讓尾部不動
而讓直升機有時間快點下來。
TH→NDL -------------------油門→油針。專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雙伺服
用)。
TIMER ---------------------定時器、碼表。(遙控器計時使用時間)。
TRAINR --------------------訓練機能。(子母機教學連線訓練用)。
TRIM,TRM ------------微調、微調機能。
TYPE ---------------------樣式、混合樣式。(飛機、滑翔機、直升機、雙漿
直升機。所可以變換程式功能的選擇樣式)。
U
UNLK ------------------解除。
UP ---------------------上。
V

V-TAIL -----------------組合升降舵與方向舵動作之機能混合控制。
W
WAIT -----------------等待。(執行程式中的等待)。
WARNING -------------警告顯示。(異常指示時請小心檢查)。
WARNING AIR-BRAK---阻流筏的開關在ON的狀態下。(飛機減速板向
下或襟翼用)。
WARNING BUTTRFLY --蝶型或V型飛行機開關在ON的狀態下。飛機。
WARNING IDLEDOWN (惰速切換下〉惰速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IDLEUP -----(惰速切換上〉惰速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INVERTED --倒飛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SNAPROLL --快速翻滾開關ON的狀態下。
WARNING THR-CUT ----油門停止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THR=HOLD -油門保持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TRIMOFST --微調補正開關在ON的狀態下。

网友:
真是不错,保存,以后查看方便~

网友:
真的是太感谢太感谢啦。。我刚刚入手的DX7,,正愁没人较。。。看了你的这个后。。一下明白了%80了。。。。。。。。。。。真想抱着你亲一下你。

网友(2008-11-14):
太好了,一定要新手都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