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关于地面滑跑和右拉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的飞机是前三点带前轮转向的。地面滑跑时不开动力只用手推出是跑的直线。但是开动力滑跑时却向左略偏。请问这是不是表示右拉不够呢?请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A:
在地面上应该跟右拉关系不是很大,只要不是左拉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扭力的事.起飞前猛推油门扭力就会小了。动力小的时候扭力会很大。所以会左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