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塞斯纳的无刷飞机用25C电池会怎样.?

楼主(2008-07-30):
准备入这个机..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185e48529f12c75815eaea217967847.jhtml

但他配的是1300mAh的电池..根据老鸟说..这电池没用..飞机会有严重抬头现象..

但他这个店只有11.1V 1800mAh 25C的电池..  单价185...

请问..这个塞斯纳..

通塞思纳空机                                                         1套

新西达A2212无刷电机(KV930 1000 1400)任选 1个

新西达30A无刷电调                                                  1个
辉盛9克舵机                                                                     3个
原装进口电芯-15C锂聚合物电池11.1V 1300毫安      1个
天地飞6通道遥控6-A                                                       1个
E-SKY7.4V-11.1V平衡充+电源适配器                          1套(这个不要)
赠送:3.5MM香蕉头                                                        3对
            T型接头                                                                  1对

用11.1V 1800mAh 25C的电池可以么..?

如果可以..我干脆跟卖家说我1300的不要..加点钱换1800的..

大家给点意见..看25C的1800mAh能不能用..

先谢谢哇..

感激..感激..!!

网友:
应该能用,超过10C就行!

网友:
你想做火jian吗,如果想25C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有必要那么狠的电池嘛,25c,飞涵道都够了,飞塞斯纳会散架

网友:
瞎掰~~抬头不会加负重啊?
干嘛一定上大电池,不过米爷就难说了

楼主:
不是不是..我意思是说..

与其用1300..15C的..还不如换个1800..25C的..

我是这个意思..!!

负重怎么加丫..?丢石头进飞机里面..?

楼主:
那塞斯纳用11.1V 2200mAh 20C的..如何呢..?

网友:
塞斯纳 15C已经非常足够了,做大回旋都可以了

20C怕你操控不了,比3A还灵敏

网友A:
1800的电池体积太大了吧,有可能在这个jj里放不下的。

网友:
EPS发泡材料会不会没EPP那么耐摔?

网友:
25C浪费,飞这个15C够了,20C已经很奢侈了,还有我买的11.1V  2200毫安 20C价格130元/块,价格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0的电池体积太大了吧,有可能在这个jj里放不下的。

我们一般更多的用2200毫安飞这个,时间可以飞得长一些。不过1800毫安够了,主要是看电池的价格,你不要1800毫安的比人家2200毫安的还贵,这就没意思了。还有听说花牌的电池也不错,性价比高,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B:
电池大小不是问题,关键要放准位置压好重心,c数表征的是允许放电电流,这个数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大小不是问题,关键要放准位置压好重心,c数表征的是允许放电电流,这个数越大越好

1800的电池,由于重量较小,在这个飞机的机舱内要尽量靠前,1300的我就不谈了。

网友:
25C太大才小用了,顶多20C.花牌的电池不错,性价比好

楼主:
你们电池放的位置都是DIY自己放上去..还是里面有个槽之类的给放的..?

网友:
22OO 25C是可以的,动力遂心所欲,电池安放肯定要DIY了!超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电池放的位置都是DIY自己放上去..还是里面有个槽之类的给放的..?

就机翼拿开,直接放机舱里,内部自己用魔术贴固定一下,不用问得这么详细,就一架一百的的泡沫机,先买来,打开一看就知道了,怎么放,我14楼已经说了。其实具体放哪个位置要根据飞机重心来,当然第一次也能借鉴我们的经验,重要的是飞机买来看了不懂再问。

我另一架赛丝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851&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A:
南园猎鹰,请教下,这个模型放2200的电池的话是不是和450电直用的2200电池外形不一样啊,是不是矮胖的那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园猎鹰,请教下,这个模型放2200的电池的话是不是和450电直用的2200电池外形不一样啊,是不是矮胖的那种呢?

都是长条的,这个飞机机舱内空间很大。

网友C:
楼主,你发我的淘宝出来马上被删贴了,呵呵,效率真高

好在淘宝不是5mix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发我的淘宝出来马上被删贴了,呵呵,效率真高

好在淘宝不是5mix开的

没有哇..那个飞机..我觉得好搞笑而已喇..

哈..帮你做做"宣传"..

网友:
够用就行啦, 杀鸡是不需要用牛刀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