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推荐一款sjm的机机!!

楼主(2008-07-30):
大家好!我去年玩了一阵雷鸟,学会了悬停和航线,半年前开始玩油车,因为总是一个人跑车没有意思,于是决定重新加入电直行列!!现在打算入手SJM,因为这些天在论坛里看看,觉得除了yt之外,SJM是最好的选择了。由于yt基本是450以上的,本人不太喜欢大机,同时感觉sjm的服务、配件和售后都不错,决定在sjm中选择一款,请大家帮助选择。
本人预算为2000左右;
机机不要太大,配件要多一些;
要能玩3D的型号。
请大家指导!

楼主:
180不知何时上市,觉得180不错,但又怕太小的飞机不好操纵,犹豫中

楼主:
同时问一下:Futaba 6EXHP 6通道PCM遥控器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怎么在淘宝上有的是1100块,有的是800块,怎么会差好几百块?

网友:
就等180吧·除了你說的小不好控制外··其他應該都應該合適你說的··

6EXHP我在實店買也就800·發射+接收(含晶體)1100肯定黑你了···

你就以800為底線·盡量的砍吧·····

网友:
上180,估计只要备些塑料件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也觉得180比较适合,就是不知上市时间以及配件的价格。还有就是180该配什么舵机和陀螺仪,本人只玩过套装的雷鸟,从未自己组装,怕买个空机版的自己不会啊,呵呵

网友:
也喜欢sjm180

网友:
不是由预定价格了吗,500大洋!!!!!

网友:
180?
那么小很难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也觉得180比较适合,就是不知上市时间以及配件的价格。还有就是180该配什么舵机和陀螺仪,本人只玩过套装的雷鸟,从未自己组装,怕买个空机版的自己不会啊,呵呵

180鸵机可用辉盛9G.65MG SJM402.锁尾就用SJM401或辉盛9G吧.鸵螺仪GY401.GM730吧.组装方面.SJM180这个设计很特别.
今晚已经发布了组装详解,按着来装应该无什么问题.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肯学.有耐性的话.基本无什么问题.

网友:
推荐SJM180。小鸡比想象的要好飞。

网友:
推荐180,未来新一代的拉马-_-!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也觉得180比较适合,就是不知上市时间以及配件的价格。还有就是180该配什么舵机和陀螺仪,本人只玩过套装的雷鸟,从未自己组装,怕买个空机版的自己不会啊,呵呵

凡事有第一次``破了处就好了`````````

看着组装详情装应该不成问题的```````

楼主:
哈哈,破处这词都出来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