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四合一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上次摔机后,还没来得及拔电源,控的油门已经打到最低,忽然浆狂转,回来试一下,遥控
舵机
有反映,但主\尾
电机
不转,量了接头,没电压,应该是四合一的问题,请问下,有救吗?另,后来把三个舵机的线都拔了下来,结果,不记得哪个接哪个了,也请教下,

楼主:
更奇怪的问题,我用0404的控试了下,主尾浆却受控制,我以为是电位器的原因,便把0406控和0404控的那个油门的操纵杆换了下,结果还是一样,请高手解疑,奇怪啊,另,失灵的0406控,我是用改装的三块受机电池做电源,是不是电流过大烧坏了0406控的某个元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