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叶发动机的副油针问题~~请高手进~~

楼主(2008-07-30):
三叶52级固定翼
发动机
,磨了2箱油,付油针一直没动,但现在只要一加油就熄火,在低速时启动发动机,只要点火器一离开火头就熄火。这样应该是太富油,于是我吧付油针逐渐锁进去,比出厂位置锁进去了3/4圈了但还是无法解决问题。 请问高手这个发动机的付油针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我该怎么做呢? 谢谢~~ (我的主油针是1圈)

网友A:
好象油针至少要1.5圈左右的...

楼主:
原帖由
疯狂的活塞
于 2008-7-30 22:48 发表
好象油针至少要1.5圈左右的...
老大 你说的是主还是付油针啊~~~~~

网友A:
是主针..哈哈..说漏啦

网友B:
每一个发动机的动态调整是不一样的,主副油针的位置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低速站不住可以先不管发动机状态,把主油针调整到两圈,慢慢调整副油针,每次不超过15度,试试看,

网友C:
一拔掉点火电就熄火也有可能是火头的问题。
如果实在怀疑是富油,可以先把副油针拧紧,然后慢慢松开。
但调副油针的前提是主油针要先调好。

楼主:
今天终于调的稍微稳定点了,一拔点火电就熄火,快推油门熄火,居然是副油针贫油!我按照调OS的调法调了及个小时都没搞好 居然吧富油针放松点就好了。这种垃圾产品真他妈难调。 富油和贫油时熄火的症状是一模一样,根本无法通过声音来判断发动机是贫油还是副油,都是毫无征兆瞬间就熄火。 是不是三叶的都这样啊? 经过这次折腾我发誓以后再不用三夜的发动机了,宁可买进口的贵点但是稳定好调

网友D(2012-09-10):
偶现在遇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高速上不去,一推油门杆转速立刻下降,然后熄火,my god!

网友E:
三叶还行啊,就是双缸的我没用过,三叶15我都感觉很好调。并且越大越好调整,楼主感觉搞不定的话发来我帮你试试呗。调发动机只要找到感觉还是很容易的,再说我飞机上都是三叶2冲发动机,目前状态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