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搞个小床 哪种轨道好

楼主(2008-07-30):
关键是精度 哪个高 ?然后是价格 相同直径的 . 光轴. 圆直轨道. 方轨 价格如何?
请指点...........

网友A:
下面那种可视为工业级,价格嘛,看牌子咯。

网友B:
银两充足当然是下图的方轨好。

网友C:
方轨怎么使用???是不是要通过螺栓固定在一个可以承重的平面上??

网友D:
当然是直轨好!!!个人认为要做床就要舍得用好料!!

网友E:
铸铁的燕尾最好,线轨主要用于高速机床上的,.钢性不好,.其它的做来玩可以,.想干活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