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副一座能否改成钢的?

楼主(2008-07-31):
SJM结构很出色,其他毛病没发现什么,目前只有一点美中不足之处,就是这个副翼座,飞时间长了,副翼杆上下活动会对其造成磨损,虽然不耽误什么,但看着不爽,老大能不能研究做一个全钢的副翼座,最好用硬度高点的不锈钢,这么一个小件用全钢,应该不会影响整体重量,而且大大提高了耐磨度,那样更完美了。

网友:
~~~~~~~~~~~~~

哈哈  是啊 我之前的v1 pro 也是这块被磨的凹凸不平了  其实我的v1和pro并没有怎么飞

这种凹凸磨损 我 以前还专门照过像准备发上了 让sjm老大看看的 后来忘了 (*^__^*) 嘻嘻……

但愿 325,180用的不是以前的材质

网友:
望SJM老大来说说看````````

网友:
我也帮顶!~顶到老大出来!~哈哈!~

网友:
对的,很多模友提过这个问题,SJM厂厂该考虑考虑,或给我们个不用金属件的理由!

网友:
对,我的这个件飞了150起落的悬停就有明显的磨损了。专门为这个还买了备件。

楼主:
感觉这个件要做的话应该很容易,如果老大不做,我自己找地方加工了,如果需要的人多,成本能降下来

网友A:
我想問···這個地方磨損后···是不是會出現虛位??對飛行有多少影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問···這個地方磨損后···是不是會出現虛位??對飛行有多少影響啊?

至少副翼钢丝与大桨间的角度会变,其他就不知道了。我目前只会悬停航线,感觉不出来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問···這個地方磨損后···是不是會出現虛位??對飛行有多少影響啊?

影响不大,不完全靠这个定位

引用 网友B:

至少副翼钢丝与大桨间的角度会变,其他就不知道了。我目前只会悬停航线,感觉不出来什么。

如果副翼杆连接的摇臂螺丝不变形,角度不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响不大,不完全靠这个定位

如果副翼杆连接的摇臂螺丝不变形,角度不会变

对了,我都忘了混控臂都是双轴承刚性结构的了。

网友D:
抹点黄油几百个起落也没事.用钢材约重10g.也还是需要抹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抹点黄油几百个起落也没事.用钢材约重10g.也还是需要抹黄油.

沒錯.......幫頂

网友:
老大认为没必要,大家就把它当成消耗件来用吧?

网友:
貌似重量是大问题。。。还是多抹点油吧

网友B:
这个地方真的不敢抹油啊,吸到灰尘沙粒后怕是磨得更快吧?而且这个地方不拆开都没法擦。
当成耗材也勉强能接受,不过更换一次实在是一个大工程。要拆开和重调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真的不敢抹油啊,吸到灰尘沙粒后怕是磨得更快吧?而且这个地方不拆开都没法擦。
当成耗材也勉强能接受,不过更换一次实在是一个大工程。要拆开和重调的东西太多了。

不用擔心,我们几年来都是抹油飞的.
用小绵棒抹或擦都挺方便.

网友:
只由把滑动摩擦改成滚动摩擦才能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改天上图

网友:
加了四颗轴承,另付一尤物

网友B:
我靠,楼上牛啊,不过这活没铣床干不了。不过为什么加4个轴承?两个不行吗?
老大考虑照这个改改啊!

网友A:
同問··兩個左右各一邊不夠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