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P,突然空中熄火

楼主(2008-07-31):
很久没飞油直了,星期天也拿出来爽一下,油直还真是爽啊,买了大半年了,飞了还不够一桶油,这回正儿八经的飞了一下,翻得正过瘾的时候,突然熄火了,还好安全降下来.发动机温度正常,事后检查是油箱里的油管破了,重锤掉落,听说里面的油管经常会破,那不是说不定那时,又会吸不到油熄火?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啊,我现在两头又都套了一节油管了,听说还是不保险,要经常检查,问题是这个东西,就怕空中油管破啊,我的飞机加起还没飞够一桶油哦

网友:
上个星期我的600NP也是因为油箱里的油管破裂重锤掉落,导致空中发动机熄火,我觉得油机飞机里面的油管定期要更换比较安全,不要为了那几块钱油管,摔掉多的飞机,周期最好是50个起落,还有就是发动机里面需要检查,50个起落飞机所有东西全面检查一遍,以防不测!!!!

楼主:
兄弟,这个东西不好检查啊,不可预测的啊,再说,频繁的拆开换里面的油管,到时油箱孔会阔大,那个塑料垫子也会变形啊.要是有50个起落那也不错了,我的一桶油都没飞到

我想是不是加个副油箱,会好些,起码来说,里面油管破了,还可以从副油箱少油来判断,也有个缓冲的时间.

网友:
孔大了,就换个油箱咯,反正亚拓的东西不贵,还有就是每次飞完之后把油箱里面的油抽光,不要让油箱里面剩油,油管长时间泡在油里,肯定会破裂的!!!,我的600NP是在70个起落左右出现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最多60个起落就需要检查一下了

网友:
你如果一桶油都没飞到就破了的话,那你可能油箱里有油,把油管长时间泡在里面造成的

楼主:
油箱里没油,我不管下次飞行时是几时,每次飞完,油箱的油是肯定抽干,而且每次都要清洗发动机,发动机里加事后油,再把机身上的油污擦干净,螺丝上点防锈迹

楼主:
简单清洗一下,发动机

网友:
油机动力好,但维护麻烦啊

网友:
油的有你爽的时候,也有你烦的时候

我就怕烦,只玩电的

网友:
油的持久力强,玩起来震撼!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
有哪位飞友有不会破裂的油管呢?

楼主:
要玩还是油直爽,麻烦点也是应该的。
不知加个副油箱怎么样,油管破了,也有个缓冲的时间,否则低空倒飞动作时,熄火就不好办了

网友:
我觉得飞的时候只要感觉发动机状态不对,就要马上降落检查,不要霸蛮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玩还是油直爽,麻烦点也是应该的。
不知加个副油箱怎么样,油管破了,也有个缓冲的时间,否则低空倒飞动作时,熄火就不好办了

副油箱里也有重锤和油管,和油箱的结构是一样的,所有定期换油管才是正着。

网友:
维护的很好撒!~但是YT也会有一些不良品出现嘛!~无须深究!~

楼主:
看来只有定期更换,这个怎么检查呢,可能你检查的时候没事,飞上天,几个动作就破了

楼主:
偏题了,这个贴不是说亚拓什么问题,觉得飞机还不错的,飞后,机身上很少油污,飞得也爽,只是听说油箱里的油管破是个正常普遍的损耗现象,我只想了解一下大家是怎么避免的.

网友:
油直是比较少点地方玩的。。。出去次也很麻烦。。带的东西一堆。。没车时间少一族还是电的好点  o(∩_∩)o...

网友A:
LZ
轉發幾張可以延長油箱內油管壽命的照片供你參考
我一直是這樣子裝的,飛完後,一定抽乾油箱內的油!
以上照片從
http://blog.163.com/chance_1025/
鐵漢Chance的RC世界 轉發

楼主:
版主多谢图片!马上加油管,

网友B(2008-09-07):
我也破过,是放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的,还有单向轴承卡死,尾巴低速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