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请老鸟指点一下我的401+辉盛9G

楼主(2008-07-31):
我的401+辉盛9G飞的时候尾巴老是一跳一跳的,好像抽筋,现在的感度是33,我把它降到30就好点,不过换上一块新
电池
又是一样,郁闷啊!!!

网友A:
拆下401连杆检查尾推是否顺滑

网友B:
我也是401+辉胜9G
如果左右快摆,是感度高,
如果向一个方向摆,是尾推卡,不顺滑
以前飞GL450容易遇到第二种毛病,尾巴结构时间长了,就犯卡,是这类机型的通病.

网友B:
再有,看看飞机飞的时候震动大不,正常尾垂翼没有震动,要是高频率的颤动就是震动太大,也影响脱罗锁尾性能,而且伤脱罗,我震坏过401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等我看看是不是尾推有无没卡住

楼主:
现在搞了一下尾推没有卡住,就是飞机有点震荡,都不知是出自那个部位,又是郁闷中!!!

网友:
皮带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