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5 有刷改无刷 成功

楼主(2008-07-31):
技术不好 悬停还不稳 目前只改了主电机
http://www.gyfly.cn/viewthread.php?tid=699

网友:
尾桨也换无刷了吗?

网友A:
是2040的电机吗?配多少电调呢,楼主有电调如何接线的图不,也想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040的电机吗?配多少电调呢,楼主有电调如何接线的图不,也想改,谢谢

直接把无刷电调的黑,红,白3条输入线依次接到原来有刷电调的第3通道通道就OK了。

网友:
2040发热厉害吗

网友(2009-04-08):
我的005四合一烧了一块扳怎样ESKY 005 有刷改无刷有图纸吗细点说明

我的005四合一烧了一块扳怎样ESKY 005 有刷改无刷有图纸吗细点说明

网友:
  等着看结果
尾电机是005的瓶颈
所以我一直没有打算改

我计算过修改的成本,够您买个空机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