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舵机和十字盘连接杆晃动问题

楼主(2008-07-31):
想问一下高手,SJM 400 pro 当螺旋桨慢速转动时,
舵机
和十字盘的3根连接杆同时水平方向晃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正常吗?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中联有没问题吧

网友B:
先检查你转的时候十字盘是不是100%水平的?如果不是而且晃动范围不大就正常,因为十字盘不是水平的话大桨转动会产生横向的力,在十字盘平面看来就是圆周运动时的离心力,加上十字盘轴承有不可避免的虚位,就看起来晃动啦。
如果十字盘完全水平大桨也平衡的非常好,或者不装大桨,十字盘的磨损也不是太厉害的话这种晃动应该不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如果没别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十字盘磨损严重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