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可以控ESKY的接收吗?能否用ESKY的晶体

楼主(2008-07-31):
6EXHP可以控ESKY的接收吗?能否用ESKY的晶体

网友A:
我都用过,没问题的。但晶体要成对的换,不要混着牌子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只要频率一致就可以,不需要2个晶体都更换,不过要在控里面调整成ppm模式

楼主:
谢谢几位了,我打算都用ESKY的晶体,没有问题吧

网友D:
用Esky晶体没问题

网友E:
应可以的

网友F:
esky和futaba是完全兼容的,放心去用,至于稳定性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