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可以用9X2 72M的玩车吗?

楼主(2008-07-31):
请教可以用9X2 72M的玩车吗? 电调是不是要购买双向带刹车的那种,然后用油门通道控制转速,该怎么刹车和倒车呢,请教一下懂的模友,多谢!

网友A:
一般不用9X的油门通道控制车的油门,用升降通道控制油门比较顺手,因为有自动中立点,下拉就倒退,推就向前。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网友C:
俺也是用9XII玩小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