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都是如何涂装的

楼主(2008-08-01):
请教一下,大家都是如何涂装的
不同材质,如KT,轻木,泡沫,喷涂的话用什么漆比较好?程序如何?
贴覆的话用什么材料?
谢谢了

网友A:
kt泡沫就用丙烯颜料,,用自喷漆只能离远一点,30cm,少量喷,多次

网友:
泡沫呢?哪里有买?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泡沫就用丙烯颜料,,用自喷漆只能离远一点,30cm,少量喷,多次

是这样的!!

网友:
还可以用彩色胶带,很薄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