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好的电池已经一星期没飞了

楼主(2008-08-01):
因为舵机问题,因为最近有点急事
充电的电池已经一星期没飞了
下星期估计也飞不成
现在我把电池放在冰箱里了
充好的电池放冰箱里面可以保存多少时间而不影响质量?
有什么办法放电到保存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依据你电池的电压,找一个合适的电阻,进行放电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舵机问题,因为最近有点急事
充电的电池已经一星期没飞了
下星期估计也飞不成
现在我把电池放在冰箱里了
充好的电池放冰箱里面可以保存多少时间而不影响质量?
有什么办法放电到保存电压吗?

不用刻意去放电,在不能放电情况下,保持电池不受挤压、冲击、震动就可以啦。如果还是形成内部微短路,那只能是电池质量不过关。

网友:
满电存放1星期问题不大,长时间存放还是放到3。8v比较好,如果没有万用表,就下飞机上悬停3分钟然后保存,肯定比你现在的效果好。

网友:
嗯对的,本来我也冲满了,结果要出差一周,走之前把电池都吊了一分钟的机,呵呵,以前有过充满放置一个月后,电池报废的事,所以以后就没有把电池长时间满点保存过,也就没坏过

网友:
电池长时间保存不能满电,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只是的确满电放坏过电池,不满电没坏过

楼主:
我是这样

把电池接到飞机上
不开遥控也不转
5个左右小时到3.8V
现在正给第2块放电

网友:
我曾有一块新电池由于充满放了好长时间,而导致没使用几次就胀了

网友:
使用几次就胀了

网友(2009-07-22):
放一星期坏了 没用了 仍了吧

网友:
一周一般没事

网友B:
3S锂电接逆变器用200W电视机看5分钟就放到3.8V保存电压了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锂电接逆变器用200W电视机看5分钟就放到3.8V保存电压了很方便。

楼上够狠...

网友:
3S还能看电视啊

网友:
要是看到精彩節目..看過頭.
又過放了

网友:
要放电尽量用1C以下放电,这样几乎不损耗寿命(也就是可以不计入放电次数),如果用大电流电话,为了保存电池,那么就是浪费了一次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池接到飞机上
不开遥控也不转
5个左右小时到3.8V
现在正给第2块放电

时间太长,容易忘记。
我的做法使用充电器的放电功能进行放电,可以设定放电电流和截止电压。
截止电压的设定以充满后放出1半电量时的电压为准。其实对于经常飞的话(每天都几个起落),
用电很好。但是一个月才几个起落,那么还是油的好。(跑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