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模发动机飞轮问题

楼主(2008-08-01):
直出飞轮重量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A:
重量大好

网友B:
重量大点好

楼主:
OK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以前有前辈说过,重量大点怠速稳,重量小点高速快。

网友C:
这个要看操控习惯:求稳的当然要大点好,相对来说发动机要稳定一点。加减速使用比较多的话就要轻一点了,这样加减速反应比较快。

网友A:
21的发动机什么尺寸合适

网友D:
楼上兄弟不是知道重量大的好吗。21也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