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能不能旧p3电源作充电器电源啊?

楼主(2008-08-01):
有个旧的电脑PIII电源(200W)不知道能不能作充器电源使用?我看数据DC12V 6A

网友:
你要给什么电池充电?6A,电流有点大。

楼主:
11.1V 850mA 锂电

网友A:
用电脑电源的12V,给ESKY 0851充电器供电,行不?
刚刚查了ESKY的网站,0851 要求(1)..输入电压:DC11.5~13.5V
(2).输入电流:1500mA

可是电脑电源12V输出 10A 电流,会不会把充电器搞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脑电源可以输出10A 电流,但是你的充电器自身只要1.5A电流,怎么会烧坏充电器呢。打个比喻,有一电饭褒能装5公斤米饭,够10个人吃的了,可是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吃,你最多吃1斤就够了,就能吃饱了,你不会连整个电饭褒的饭都吃了吧,你吃得下吗,就这个意思,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同志,突然明白其实用一个初中学到的物理知识就可以解答——欧姆定律。

充电器输入电脑,取决于输入电压和充电器本身电阻。

而厂家标称的输入电流:1500mA ,应该是一个最低输入电流。

不知这样对不对?

网友:
对了,就这样的,虽然充电器电路复杂,不一定是阻性负载,但我们确实可以把它等效成一个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电脑电源12V输出 10A 电流,会不会把充电器搞坏?

不要用电了.
看看你家是不是很多电源线和插座上都标明10A或16A的?

你家哪个电器会用到10A电流?
会不会把电器烧坏?

网友:
肯定可以用。我现在就在用。而且电脑电源自带风扇。你可以吧充电器放在电源进气口上,风扇的引流连充电器一块冷却了。哈哈,除了占地大点,功耗大点,线乱点,其他就都是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