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架KT3D,但不知道如何出1:1的图纸!

楼主(2008-08-01):
最近想做架KT3D,但不知道如何出1:1的图纸!
电脑里的图纸,怎么出成1:1的图纸啊!用什么胶水粘KT板啊!

网友:
A0的图纸可以是专门搞工程输出的地方就可以打印,至于胶嘛,你可以用泡沫胶,也可以用热熔胶。
我首推热熔胶,干得快,成型好点,就只是有点重而已。
PS:我用热熔胶粘KT机都用了两年多了,一直是KT机DIY及外场修补于良品,嘻嘻...

网友:
怎么能保证打到A0上面的图纸的尺寸啊?

网友A:
需要喷胶彩色图纸吗?我这里有喷图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喷胶彩色图纸吗?我这里有喷图机器··

不用..謝啦~~

楼主:
今天我用美工刀裁出KT來```裁的不好``你們是用什麽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用美工刀裁出KT來```裁的不好``你們是用什麽裁的?

多数用的是雕刻刀吧?
不过美工刀也可以的啊,要掌握好角度!
找下面这篇文章,可以参考:
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raquo; <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 &raquo; 吐血奉献!手把手教你做飞机,200多张图片详细说明全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用的是雕刻刀吧?
不过美工刀也可以的啊,要掌握好角度!
找下面这篇文章,可以参考:
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raquo; 固定翼-电固话题.... &raquo; 吐血奉献!手把手教你做飞机,200多张图片详 ...

謝謝

网友:
我用AUTOCAD打印,打印出来线条误差大约不超过0.2毫米

网友:
用手术刀,一包10片,很好用的.

网友:
用电脑激光机啊~

网友:
去广告喷绘的地方打印带背胶的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