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我的雷鸟起飞时为什么会往左偏航?

楼主(2008-08-01):
我的雷鸟起飞时为什么会往左偏航? 十字盘我都调平了. 可是还是不管用.. 和平衡配重有问题吗?

网友A:
正常现象..小电直会受到地面效应的影响.起飞的时候打右舵就可以.

网友B:
450的电直也会,更不用说是雷鸟了。

楼主:
谢谢 二位
我明白啦

网友C:
地面效应,今本所有飞机都有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