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08-08-01):
喜欢船模,不知道船模用什么样的遥控器好,希望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只玩空模,直升机与固定翼都玩,可以不玩船,所以我清楚。

网友:
三通枪控

推荐SANWA  MX-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玩空模,直升机与固定翼都玩,可以不玩船,所以我清楚。

此话怎讲??????????????

网友:
FUTABA的3PK枪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