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炸机是因为动力不足照成的

楼主(2008-08-01):
有很多新机首飞炸机,特别是一些新手和比较新的手。去年我刚开始学飞的时候,去模型店买飞机配动力,模型店的老师傅就告诉我XX电机够了,我又问KV是什么意思,他也不懂,原来他是老鸟,玩油动的老手,电的不懂的。后来,我买了飞机和电机也装好了,不过至今未飞,因为等我懂事时,发现电机KV值选太低了,又是小桨,所以没飞还算幸运的。其实,如何配电机、如何选用KV值,如何选用桨,有很高的学文,选好了,可以飞得很爽,没选好,秒炸!有很多新手,配置动力时,一般都选用小的,人家说够了。但实际飞行时,遇到大风,比如6级,新手不懂的,照飞,结果炸机。就算风小,起飞也不是很容易,推重才比0.6左右,且机型又不对,难飞的那些。为什么有的飞机起飞不容易,因为动力小,推重比小,飞机没有达到起飞速度就起飞,那失速炸机是可想而知的。我学飞时,师父就教我,不管什么飞机竖直拿手里,推油门到最大,飞机不往下落,而是往上窜的,肯定好飞的(同类机型比较)。如果,新手拿了一架比较暴力的飞机,起飞动力很足,一下子就飞老高了,一般新手如觉得太快了,会本能地降低油门,保持飞行正常速度,也就是说,动力足至少比动力不足的秒炸生存机会大一些。所以,新手,选新机动力,宁大勿小。当然,动力和电机的选择、电机的KV选择、桨的选择都有关系,不能乱配的,要多实践就知道了,我们有许多飞机,电机也是一个个试过来的。

下面有我们先前台风中飞行,供大家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1128&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
动力大的确好飞,容错率低

网友:
这年头,动力不足的机会恐怕很少,动力过大的例子倒是比比皆是。

能控制好油门的就不是新手了。

网友:
好文章,强烈建议菜鸟飞机的推重比大于1.5。

网友A:
LZ理论过于片面

新手炸机,操作不当原因居多,跟动力大小无关,出现问题了,总以为拉杆就可以救飞机,飞机玩的是空气动力学,小动力拉杆造成失速炸机了,就抱怨动力不足?猫猫说得对,是油门控制不好,动力过大,飞机就像脱缰的野马。至于风的问题,风大本不应该飞,硬要飞,炸了就抱怨飞机不抗风?什么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炸机,操作不当原因居多,跟动力大小无关,出现问题了,总以为拉杆就可以救飞机,飞机玩的是空气动力学,小动力拉杆造成失速炸机了,就抱怨动力不足?猫猫说得对,是油门控制不好。至于风的问题,风大本不应 ...

我们上海,周周大风,咋办?新手不要飞了?飞机玩的是空气动力学不假,但那些飞3D的,欺骗空气动力学,你怎么不说他们的?

网友:
哈哈,我的雷鸟402配了XXD2212+3S也飞于台风中哈..

网友B:
我倒是觉得动力过大时容易炸机

网友A:
。。。。。。。。。。。。。

引用 楼主:

我们上海,周周大风,咋办?新手不要飞了?飞机玩的是空气动力学不假,但那些飞3D的,欺骗空气动力学,你怎么不说他们的?

都说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上海的情况,不代表全国。但是你的标题,却很容易误导新手,至于3D嘛,我说玩3D的干什么,玩3D的没人会说动力大是为了抗风,没说动力大是为了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动力过大时容易炸机

我说的大,不是过大,而是比小动力可以飞大些,其实就是正好左右。很多飞机原配动力都比较小,要求在3级风以下飞行,比如原先著名的红箭,都说只能在地上跑(其实那架动力虽小,但起飞掌握得法还是能起飞的),后来模友呼声太高了,厂家才更换了动力,现在大家都能飞了。3级风?到哪里去买?上海起步4、5级。

网友C:
新手机类似飘飘、微风这类,推重比1左右就可以了,更大的动力徒增重量。

入门以后爱怎么飞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机类似飘飘、微风这类,推重比1左右就可以了,更大的动力徒增重量。

入门以后爱怎么飞怎么飞。

非常赞同元帅的说法,一般1左右够了。什么我要呼吁一下,我有朋友在模型厂工作,他们为了安全,一般不给模型配置较大的动力,推重比一般0.6到0.8,能飞就行。但新手又不知道的,买了套装,结果起飞就失速,新手秒炸,基本都是失速炸机,其中有不乏动力先天不足的。试想,起飞低空失速,如果推重比1左右,还有救的机会,但如果是0.6,新手基本没辙了。

网友:
建议所有模型推重比设定为1:5。这样就不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了!!呵呵!!!

网友:
只要马力足够,板凳都能飞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上海的情况,不代表全国。但是你的标题,却很容易误导新手,至于3D嘛,我说玩3D的干什么,玩3D的没人会说动力大是为了抗风,没说动力大是为了不炸机。

哈哈哈哈,兄弟,别见怪,上海禁飞,我实在心里是堵得慌,只能上论坛弄个话题,斗斗嘴了,哈哈!

网友:
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动力不足是一点,但是最主要的是个人技术是不是好,这个是占整个炸机原因的70%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元帅的说法,一般1左右够了。什么我要呼吁一下,我有朋友在模型厂工作,他们为了安全,一般不给模型配置较大的动力,推重比一般0.6到0.8,能飞就行。但新手又不知道的,买了套装,结果起飞就失速,新 ...

其实0.8的推重比如果能保证的话,对练习机来说并不低,飞行不难,也可以有机会体会到一点点失速,改出的动力也差不多够。0.6对心急的新手来说确实有点低,不过如果飞行前做好功课的话还是没问题的。不过原装翼龙的推重比貌似才0.5?

我第一架飞起来的背推飞机,推重比0.5;第一架感觉操控比较自如的常规布局前拉练习机,推重比0.7。

有几位朋友说要1.5的推重比,这个就过了,重量上损失了太多。而且就油门来说,我觉得正常飞行中能把整个油门行程用起来才比较舒服。

网友:
舞跳不好,怪鞋挤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元帅的说法,一般1左右够了。什么我要呼吁一下,我有朋友在模型厂工作,他们为了安全,一般不给模型配置较大的动力,推重比一般0.6到0.8,能飞就行。但新手又不知道的,买了套装,结果起飞就失速,新 ...

幸亏偶已经不是新手了,瓦咔咔~~~~~~

网友:
嗯,其实很多大将元帅已经发言了,动力大小其实到不是关键,关键是机型和动力搭配,说真的有时候听一些模友80cm翼展的小飞机要配一公斤拉力的电机,2200mah11.1v的电池,还美其名曰1.5倍以上的拉力,绝对好飞,听起来就玄。还有票票机有必要搞到1以上的动力比么?没有,所以根据自己的机型,飞机的大小和需要的飞行特征选配动力就好,略微多放一点富裕度就可以了。

网友:
同样的道理也适合机体加强,过分的追求机体强度,最终只会导致飞行性能的下浆,说真的,我第一次炸鸡绝对是因为动力过足和机体加强过度,结果飞机成了导弹,本来在模拟器上飞的好好的感觉,瞬间丢失,手忙脚乱间飞机炸了

网友:
对新手来说,操作是最大问题,动力不够,那是借口

我的飞机还没有过1:1动力的

像油动练习机、大小金星哪个过了1:1
塞斯纳J3什么的,全油推重比0。8已经非常溜了,平飞还经常是1/3~半油门,也就是实际0。3~0。5的推重比做巡航已经可以飞得很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说,是因为失速呢?

网友D:
动力大好啊。。我有个2208得电机 9050得浆 11。1v 12c电池
结果风大硬是被吹走了。。。全油门都顶回不来。。

找不到了。。我得200大羊得接收机就这么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动力大好啊。。我有个2208得电机 9050得浆 11。1v 12c电池
结果风大硬是被吹走了。。。全油门都顶回不来。。

找不到了。。我得200大羊得接收机就这么没了

因为你用的是低速桨,在需要高速飞行的时候非但不产生拉力,却成为阻碍高速飞行的重大阻力源,于是你的飞机就被风刮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用的是低速桨,在需要高速飞行的时候非但不产生拉力,却成为阻碍高速飞行的重大阻力源,于是你的飞机就被风刮跑了

那该用什么浆呢?

网友:
0.8对新手是绝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该用什么浆呢?

看你用什么类型的飞机,飞什么类型的包线

网友:
呵呵,
俺炸鸡的一般过程:
----啪,点火了......波,倒油了........滋滋,下锅了........

只要火力,不要动力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恰到好处时记得出锅

网友:
看来我们还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随着模型设备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现在的模型飞机达到1.5以上的推重比是件很轻松的事,倒回去20年试试?想都不要想,那时一架练习机能有0.8的推重比已经相当相当的牛X了。记得十年前飞火鸟200,两通道V尾混控,厂家标出的数据也只有0.4的推重比,不是照样飞嘛。不会飞的时候甚至怀疑这破飞机能否飞起来,当熟练的掌握了飞行技巧后才发现它是一架多么听话的小飞机。
动力最大不是最好飞的飞机,适合自己才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失速的重要原因还有翼型和翼载,如果动力过大,电机、电池的重量都会增加,导致翼载大,同样很容易失速,因此大动力并不是万能的。对于练习机来讲,通常采用非对称翼型,如果翼载荷小,0.6的推重比一样可以飞得很好。另外,电机的kv和桨的搭配还是很重要的,要根据不同的飞机类型选择,练习机选kv稍高的,用小直径、大螺距的高速桨,3D就要选kv值稍低的电机,用大直径、小螺距的慢速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恰到好处时记得出锅

肚皮等着,鼻子闻着,眼睛盯着呢,......炸好的鸡还能不按时捞起来?

网友H:
我也正为动力配置发愁,我打算上一架MD的赛斯纳,翼展1.2M的,想用3S2200的电池,因为也在上海,风比较大,想动力大一点.大家能不能帮着参谋下?感激不尽,最好南园猎鹰能帮着看下,因为同在上海嘛.还有就想问比较菜的问题:大动力配置小油门时和小动力配置全油门时相比,是不是大动力小油门时比较费电啊?大概差多少?还有就是MD版的能不能装整流罩(鸡头和浆)啊?似乎看到南园猎鹰过说XXD的电机装起来不方便.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正为动力配置发愁,我打算上一架MD的赛斯纳,翼展1.2M的,想用3S2200的电池,因为也在上海,风比较大,想动力大一点.大家能不能帮着参谋下?感激不尽,最好南园猎鹰能帮着看下,因为同在上海嘛.还有就想问比较菜的问 ...

MD的塞斯纳?MD是哪个生产商?不知你指的是那一款?是什么材质的?有照片吗?上个连接也行。

网友:
敏定版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8cd5d21554cf96398dac45999b0690e.jhtml
就是这个,没想到这么快猎鹰就来了,感动中.....

楼主:
这个飞机不用选扇尾的电机,一般普通的电机均可,比如XXD的。鉴于上海的地理情况,虽然这架飞机很轻,但体积还是相对大些,也就是说,大风时,阻力也会大些,所以建议使用2217电机。电机安装座,就用普通的。看以下连接:

http://bbs.mx3g.com/thread-15240-1-1.html

还有大电机、小电机的问题,记住能量守恒定律,就算大电机耗电大些,对2200毫安来说,不用考虑这么多,飞机还是早点下来为好,时间长了,人容易产生麻痹大意,很多炸机就是这么照成的。

网友H:
能再麻烦告诉我下用2217电机的话选多大的KV值,多大的电调,配什么桨比较合适呢?谢谢了.能把裸露的鸡头和螺旋桨用整流罩遮起来么?这些配件上海哪有卖啊?总感到付邮费很冤.

网友:
板机是欺骗空气动力学?好深奥啊。
这是哪个牛比大师得出的结论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个人认为,什么样的机子配什么样的动力.合适就行,不用过分追求过高的推重比

网友:
我现在能控制油门了  那么庆幸 我不是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再麻烦告诉我下用2217电机的话选多大的KV值,多大的电调,配什么桨比较合适呢?谢谢了.能把裸露的鸡头和螺旋桨用整流罩遮起来么?这些配件上海哪有卖啊?总感到付邮费很冤.

就用最常用的KV1100,电调30A,具体飞机没见过,不过用10X5仿APCE桨的总归不会错的。用浆夹可以把机头和裸露的机头和桨根部遮起来,比如用航箭F3A的浆夹和整流罩,或用上海双天卖的多种浆夹和整流罩。多到双天去逛逛,你能找到N多的飞机配件。

冠丽的塞斯纳用航箭F3A的浆夹和整流罩:

航箭F3A用25级油机的整流罩:

蓝宇小F3A自带的整流罩:

还有这种浆夹自带整流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