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LAMA一次最多飞几块电池?

楼主(2008-08-01):
希望大家讨论下

网友A:
最好一块电池下来,等电机冷却到常温再上下一块电

网友B:
一直裸飞2块,没事!

网友C:
最多2块!

网友D:
你门太差了饿,我飞一次都飞4,5块

网友E:
sjm180的群号:67295188 欢迎加入

网友F:
一次性三块

网友G:
当心失磁

网友H:
我2200的电池就飞一次!!

网友I:
太暴力了,不怕烧电机

网友J(2008-10-05):
一次少于2块我觉得还不如不玩。。。。。。消耗品为什么要这样呢?

网友K:
3个原厂电池, 轮流飞,有时飞一上午,电机换过,mos管也换过。 800mah用1.5A充半小时就充好了,飞的时候很舒服 就是电池现在全大肚子了,可能和大电流充电有关系。建议还是用1c以下的小电流充点。

网友L:
我有时候测试马达的时候,那是不停飞直到马达坏了为止!

网友M:
我最多飞两块,也只有两块

网友N:
新机,连飞了3块电 就感觉飞机快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