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機~

楼主(2008-08-01):
我是新手``最近想做個KT330來玩玩```控有了``
現在就是差飛機的設備``

今天我去店問了一下,他要我 : 電機28几几(忘記了)+電調要140
                                        15C電池要120   充電器80
                                         舵机30一個(要3個)        炭干10 一挑``
這樣算了一下都要480.....感覺太鬼了吧~~~

大家說說值不值````我覺得他是在獅子開大口~~~

我是深圳的```在綫等```

大家報下合理價格```在綫等```  飛機是800長的```

网友A:
电极2208 1200KV的就OK了,+电调20A
我在TAOBAO上买的3S11.1V1500HMA20C的才八十多快钱
充電器三十几的就可以了
辉盛的9G舵机25一个(质量不错,我的机机泡过N次水都好用)
总体你的价格偏高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极2208 1200KV的就OK了,+电调20A
我在TAOBAO上买的3S11.1V1500HMA20C的才八十多快钱
充電器三十几的就可以了
辉盛的9G舵机25一个(质量不错,我的机机泡过N次水都好用)
总体你的价格偏高挖!!!!

就是啊``我都這樣覺得..在网上看別人的帖..都沒那麽貴...敲詐我```

网友A:
你去TAOBAO看看吧..有很多比较实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TAOBAO看看吧..有很多比较实惠的东西

傻猫模型好嗎?

网友B:
LS说得都是P话
做门面不贵点行吗,铺租不用吗?
辉胜30元一个比taobao贵5元,还可以了
如果作为门面,上面的价钱还算合理
如果在taobao,当然有更低的价钱
只是看你在哪里买,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得都是P话
做门面不贵点行吗,铺租不用吗?
辉胜30元一个比taobao贵5元,还可以了
如果作为门面,上面的价钱还算合理
如果在taobao,当然有更低的价钱
只是看你在哪里买,
呵呵

但是郵費加上又差不多啊

网友C:
价格偏贵,建议新手的话不要先上kt3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偏贵,建议新手的话不要先上kt330.

那上什么???

网友D:
上妹妹啊

网友:
深圳就是出飞机的地方,有的是成品机,价格也不贵,成品机经过工程师的严密设计,各项结构什么一般都没有问题,比较好飞。新手首次飞,自己做的,不炸来找我。而且,LZ做的还是3D机,新手上来就飞3D,汗啊。。。。。。。

网友:
在深圳还愁买不到东西.不然咱们换换地方吧.哈哈,我这买任何东西都要邮啊,光邮费一年算下来都够买很多东西了。LZ在淘宝上看看在亲自去不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上什么???

飘飘机,好小子,翼龙都可以考虑,自己做的话,做个kt的微风。当然一定要上kt330的话就一次多切几架,原因你飞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E:
上面给的KV值偏小了~这样的话再配个大浆的话反扭力就大了~330上1500配9047或者805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妹妹啊

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给的KV值偏小了~这样的话再配个大浆的话反扭力就大了~330上1500配9047或者8050就行了

其實漿9047  8050  是什麽意思??怎麽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飘机,好小子,翼龙都可以考虑,自己做的话,做个kt的微风。当然一定要上kt330的话就一次多切几架,原因你飞一次就知道了。

嗯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漿9047  8050  是什麽意思??怎麽分?

90指的是浆的直径9寸,47指的是螺距。也有叫0947的(1047直径就是10寸可不是1寸哦),还有上面那位仁兄给的电机KV太高,整个xxd的2212,kv930配1047或kv1000配9050在3s下飞kt3d绝对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