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多少多少C是什麽意思啊??

楼主(2008-08-01):
如提```謝謝``

网友:
放电指数

楼主:
900G的KT大概要多少C?

网友:
好像15C 的就够了

网友A: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009&highlight=%2BEdw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009&highlight=%2BEdward

谢谢拉

网友:
c数指的是电池在不同放电电流情况下的放电能力,不是放电效率,也不是容量。例如2200mah  25C电池,是指此电池可以在2200*25=55000ma=55A的电流情况下放电,合格的电池此时的放电效率应该在80%以上,放电效率=25C时放电容量/1C时放电容量。测试航模电池在标注的C数上能够放出多少容量,需要专业的设备才能测试。当然如果那位朋友能够精密测试出电池放电时的电流、电压、放电时间,并能够保证电池的安全,能够自动切段放电(防止过放),可以采取微积分的方式计算出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