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不了...

楼主(2008-08-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潜水吧,看lz描述飞不起来原因主要是以前没玩过。。。。
多练吧

网友:
油门控制一下 往那里偏就往反向打舵

网友:
齿轮紧也能飞起来,先别管这个,找个模拟器练一段时间再说,我是过来人,这条路不好走,非常烧钱而且还浪费青春,呵呵

网友:
CCPM混控没设好,看看推油门时倾斜盘是不是向上。

网友:
ddd

我的E005也起飞不了

网友:
可能十字盘的偏的.好好看看十字盘,推油的时候看看三个舵机是不是同步.

网友:
螺距是不是大了?

网友:
第一次起飞前还是多在论坛里潜潜水,还有多练下模拟器

网友:
不用急着飞起来。。一般飞起来了也下不来^^
先检查斜盘是否水平.干脆飞机扔地上给一点油门看奖平面是否水平好了.不水平就调整斜盘去.然后找重物把飞机固定在地上,(也可以用手..危险有,后果自己承担.)加大油门看奖平面倾斜不.如果倾斜,混控部分有问题..
排除以上问题,基本就是地面效应了.这个只能调整自己大脑了^^起飞前可以打舵做一定补正.其实就算打到头也不能完全抵消.

开始一定不要飞,跳跳就可以了.模拟器和真实差别很大地.实际上落地歪一点就可能炸,模拟器就没问题

网友:
练好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
机子调好了吗?不要急着飞,先学修飞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