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想体验一下2217和430L的暴力落差究竟有多大,但是电调....

楼主(2008-08-01):
练四面翻和四面倒悬快一个月了~430L+YT35G+15C电池翻起来实在肉肉肉~传说2217很是钢钢的暴力~忍不住想体验一把~于是订购了一个2217 3450KV,但听说非常耗电,对电调也不甚友好~我的35G是不是无法消受2217啊?很有必要换电调吗?哪种合适?
另外用2217 3450KV 飞15C的电池配多少T齿轮,3D正负螺距多少合适呢?

网友A:
暴力不暴力电机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影响暴力的因素还有:

1. 电池
2. 螺距
3. 手法

很可能你换了个电机还是觉得不暴力哦。。。

网友:
2217S先用12T感受一下,超强扭力。如果控制没问题,可以用到13T,尾巴会更听话!

2217S用XXD 50A不错,35X也能用,就是要解决好散热问题。35X实际电流高达6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不暴力电机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影响暴力的因素还有:

1. 电池
2. 螺距
3. 手法

很可能你换了个电机还是觉得不暴力哦。。。

哦~没直接体验过这几个因素,但大概还是有概念的~电池我目前只有15C,13T的齿轮,我周末去看高手飞的时候也是用的15C,空中手法先不说,就光是拔地而起的那一下我的430L就是望尘莫及啊哈哈~所以想了解一下~另外我的是35G,不是35X,35X的峰值电流是不是更大?35G能消受得起这个电机吗?

网友:
我目前就是用2217+13T+35G飞的,感觉还可以的

2217便宜量足

430L掉转速比较明显,但是动平衡做得比较好,噪音小,震动小

网友:
xxd50A输出电压是多少阿?

网友:
我的BL35X昨天刚烧了,刚订了一套XXD2217+50A电调,现凑合着用,不知道怎么样,试飞之后上试飞报告!

网友:
XXD2217S+50A,好,就这个了!

网友:
15C电池抗不住2217 3450KV的。下来很热,最好20C

网友:
不是吧.....15c扛不住?

楼主:
抗不住...也得抗啊呵呵~~条件有限~还好还有块组装的20C可以凑合抗一下~电调我就冒险先不换了~螺距我用正负10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不是吧...我只有15c了..

网友:
我正负螺距是11阿......

网友:
偶的娘阿..我就只有15了...

网友:
15C用12T吧,我以前飞过

楼主:
不过这样不就又没那么暴力了呵呵~15C+12T+2217能飞大概多久的常规3D啊?

网友:
因该是没有问题的15C电池

网友:
你要那么暴力也没用,扎扎实实练基础吧。15C 2217 3450KV+12T没有问题

楼主:
恩~说的是~我会好好练~基础打好了多暴力都能上~这回只是想稍微体验一下暴力的手感呵呵~谢谢了

网友B:
15c+2217 kv3450+12T+50A,这样应该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c+2217 kv3450+12T+50A,这样应该行吧?

这个配置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