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突然出现异常 向老鸟请教

楼主(2008-08-01):
今天调试机器

开始很正常 突然 油门最低的时候 电机也转

因为在室内 我怕出问题 就关了遥控器

然后电机不转了

反复试验两次 结果同样 就不再调试了

控 是 天九 接收机 PCM

请问各位师傅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的操作有重大错误,以后一定不能先关遥控,如果在室内调机如果失控也不能关控,不行的话拿块破床单盖到JJ上。

你的状况可能是控切换到idel的模式了,idel的情况下油门的起点一般都是超过0的,油门到底是负螺距,但是油门还是在高位。

室内调机前最好把电机的三条线拆了,如果要马达带电调机,一定要把JJ固定在重物上,重物至少10斤以上的重量,固定必须牢固。

论坛中调机马达带电被伤者不少,一定要注意安全,室内调机风险不小,安全第一。

我曾经在室内地面牢固绑定的情况下,电机低速时误操作关过一次控,结果导致接收失控,电机以最大马力运转,好在有重物绑住,否则后果可怕。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微调过了0点,

网友:
2楼所言级是    安全一定要排第一位   正确操作是   开机:先开遥控器  再开飞机电源   关机:先关飞机电源  再关遥控器电源

网友:
微调没归0

网友:
真惊险啊....汗一个

楼主:
怕怕 下次不敢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