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会飞火鸟403了想升级大家给个建议吧

楼主(2008-08-01):
我已经会飞火鸟403了想升级大家给个建议吧

网友:
玩具玩腻了可以正式进入模界了

上飞翼或者飘飘

网友:
可以继续用它练滑翔,

在高空关闭动力,然后在无重力状态下让控制它滑翔,并降落在指定位置.....

网友A:
恭喜了,你可以玩KT了

网友B:
恭喜LZ,想不是天天炸机、天天修机,你可以试试蓝宇的小F3A,感受飞机在空中自由游弋的感觉。

网友:
同感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你可以玩KT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会飞火鸟403了想升级大家给个建议吧

难咯!有点走弯路了。403的油门应该在左手。对于新手,改右手是件很痛苦的事,慢慢体验吧。建议选个耐炸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咯!有点走弯路了。403的油门应该在左手。对于新手,改右手是件很痛苦的事,慢慢体验吧。建议选个耐炸的飞机。

上面很多模友说的KT3D机是不是属于耐炸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LZ,想不是天天炸机、天天修机,你可以试试蓝宇的小F3A,感受飞机在空中自由游弋的感觉。

猎鹰好像很喜欢蓝宇的F3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很多模友说的KT3D机是不是属于耐炸的飞机?

不耐炸但便宜好修.我个人觉得新手还是买4通道成品泡沫练习机比较实在。

网友:
我曾经先飞火鸟再飞翼龙,结果翼龙惨炸......................不要飞3d,好好练模拟器再找教练带飞,否则容易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咯!有点走弯路了。403的油门应该在左手。对于新手,改右手是件很痛苦的事,慢慢体验吧。建议选个耐炸的飞机。

我以前飞过右手油门的电直

网友:
手工做的哪个便宜的塞斯那练习机........配套设备吧...玩具的控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