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驱动板和接口板分开画板好还是一块板好啊

楼主(2008-08-01):
步进
电机
的驱动板和接口板分开画板好还是画在一块板上好啊
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干扰啊?

网友A:
看你的程度
分开,每一块板简单很多,合起来,板子复杂点,主要看你的水平

网友B:
分开吧,当有故障时也好分析

网友C:
分开的好,扩展性好
维修好

网友D:
自己用的,合起来好,紧凑,紧固安装容易,不占地方,减少箱内的接线,整齐......
如果是批量的产品或者要出售的,从售后的角度考虑,分开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看来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E:
那怎么画!

楼主:
按原来的样子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