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的端面铣刀

楼主(2008-08-01):
前一段发贴请教各位关于端面铣刀,有结果了。

楼主:
用这把刀试铣一块铁板

网友A:
恭喜赵兄有得一宝贝

网友B:
可转位立铣和端铣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LZ看似也是25V? 为啥不直接买个63的端铣

网友C:
新台钳新工作台,估计是新买的铣床喜的语无伦次了....

网友D:
这是可转位立铣刀而不是面铣刀!
可转位面铣刀主要用于铣削平面和扇台,根据面铣刀的主要偏角,可分为45度,60度,75度,90度等多种规格,一般常用的是75度!
可转位立铣刀主要用于铣削各种沟槽,扇台平面以及凹形和凸形面!

网友E:
又是一个好东西.羡慕中......

网友F:
我也有一只

网友G:
在那找的好东东啊

网友B:
铣刀装上为啥还露出那么长一段锥度部分? 主轴锥孔小了还是铣刀锥柄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