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的选择

楼主(2008-08-02):
1.刀具安排犹豫
         1.  用平刀好或用球刀好
    粗  铣        a. 外形Z轴面为3D曲面,且Z轴深度低10mm可用球刀直接分层拉.
                                (適用于高束加工)
                  b. Z轴加工较深(大于20)时用舍弃式平刀等高.
                  c. 在复杂的3D曲面加工中,为了方便計算殘料,可用球刀进行殘料切削.
                  d.粗铣时Z轴的pitch值必須考虑到工件夾持的方式与稳固.
                         例:FF-AUTO.  CAM-TOOL
    精  铣        a. 頂部或底部为曲面时須用球刀.
                  b. 能用球刀成型之侧壁及斜面应该先考虑使用球刀.
                  c. 侧壁为直壁或斜度及底部清角时須用平刀.
                  d.大中平面禁止用球刀.
                  e.修底面必須考虑到刀具是否为锥杆而去伤到侧面.
                  f.精铣前必須考虑是否还有多余的殘料或角落未清,
                  g.刀具若架长是宜用插铣,不能用绕铣.
         2.  大刀子好或用小刀子好
                  a. 粗加工时(石墨.铜.模板.模具)应该尽可能考虑到用大刀.(进刀时应
                  考虑其工件外形建议:面板母模 D32R0.8  OR  D25R0.8
                          公模及铝镁合金面板 400*400以下D32R0.8~D68R0.8
                                             400*400以上D68R0.8  OR  D100R0.8)
                  b. Z轴加工越深刀径要越大,防止拉刀.
                   1)刀珍的夾持要根据刀下降深度來決定,一般來說,刀具夾持越短越好,但必須
                  考虑到刃长及使用时的刚性,若是D16加长还是D25一般型加工佳.
                    2).修侧壁30mm以內深度用D12, 大于30mm用D16 OR D20的刀.
                    3).刀具加长,应考虑使作加长杆,加长杆型号分两种16,D37可夾刀径從D3到D16
                  c. 加工工件受力情況,例如細小工件加工則要考虑尽量用小刀.
                     (建议:较小工件应考虑刀刃长可达到即可.  例如:1*2*7(高)的电极用D3的刀,
                         此訓电极用D3的刀不可Z 轴一刀到底防止拉伤.)
                  d. 加工工件的加工工艺流程及材料特性.(应力作用)
                    (当后工段有热处理时且凹槽较大占模具工件1/3以上时考虑用小刀減少
                      热处理应力控制变形).        例:500*500以內用D25R0.8  OR  D16R0.8)
                  e.在深槽加工时不要一次將刀夾那么长,須分两刀走有助提高加工效率.
                  g.在清角后,若是要进行精插或精铣,要避免下刀会让刀具吃满刀而過切.
                  例:150mm的槽加工时先夾90mm长的刀加工,在夾150mm长的刀加工.(分成两条程式)
         3.进刀量pitch.
                  a. 据加工類別(粗铣. 中铣. 精铣).    建议25R0.8 Z=2.5  pitch=70%D
                       D16R0.4 Z=2   pitch=70%D        D32R0.8(D35R0.8)Z=3  pitch=70%D
                       D64R0.8Z=5  pitch=70%D          D100R0.8Z=5  pitch=70%D.
                    若是软材GR,Cu,S45C,AL可再提高Z轴pitch.
                  b. 据工件精度要求(精度高时吃刀量相应減少).
                 建议3以下pitch=0.01~0.03mm    D3~D8pitch=0.03~0.10    D10~20pitch=0.10~0.15
                   (精加工量)
                  c. 据深度(工件越深吃刀量越少).
                    建议:当深度大于刀径4D时pitch减半S.F值降1/2.    例如12的刀铣50mm深时
                    pitch=0.05~0.07mm.
                  d. 据加工工艺(后工段須放电部位可放大pitch).
                    建议:放电部位scallop=0.07~0.20.
                  e. 据加工材料特性(铜. 铝合金. 铁. 热处理件).
                     (參照刀具加工参数表)
                  f.精修时尽量使用R10,R8精修刀片.
                  g.铣铜时粗中精尽量使用钨钢钛R5,R6球刀片.
2.加工何种程度
        1.  母模加工,R角小于或等于1,深度在20mm以上須拆电极加工.
        2.  須电极放电的部位不須用小于R3或D6的刀清角.
        3.  加工前模具加工于电极设计者共同检讨,作出各自加工区域的划分.
        4.  外观要求指定CNC或EDM成型部位.
        5.  溝槽部位若工件槽宽小于1mm深度大于4mm就須拆电极.
             (如果遇到要铣溝槽请 參照RIB刀具参数)
        6.  与QG人员协定加工部位拆电极的Z范围或是留余量的多少.
        7.  如果有須要现场NC打預孔或修殘料的部分必須注明或是专门出图紙标示.
        8.  工件成品和插破处不須留余量,靠破依鉗工指定区域留余量.
        9.  余量应依靠破面大小去取决大靠破面及外框有留余量.R角小于或
        等于时可以用现场自己手帶有R角特殊刀具进行加工.
3.加工方法的取決犹豫
        1.  具有2D半以上且Z轴深度大于25的工件粗铣用cavity-mill.
              (加工较深工件时,逃料可分多次.大粗(D64~D100).粗(D25~D35).中(球刀).
        2.  斜面或3D曲面Z轴方向变化较为平順的用follow-pocket 或profile.
                  a.禁用端刀插铣侧壁
                  b.使用球刀或UEX精刀可绕.插铣侧壁.
                  c.端刀使用时为清成直角,一般不用清角的地方一律用UEX刀.
                  d.注意粗.中.細的余量禁止粗铣后就精铣.
        3.  侧壁为不規則斜面或曲面的用插铣radial-cut.
        4.  底面为平面或侧壁为直壁或斜度的用planar-mill.
        5.  頂部或底部R角用brundary绕铣.
        6.  D12舍弃式粗铣刀为单粗铣刀,並不能以两刃的条件來設加工件,若是
        粗铣电极刀不適用, D12舍弃式适用于清角.
        7.精铣接順部位要求一刀到底,禁止分层.
        8.不要直接就用小刀子修其整个底面.
        9.要去考虑且去分D32插铣刀与D36盘刀的分別.D32插铣: 刀杆直径32,
         刀刃直径<32;D36面铣:刀杆直36,刀刃直径36.
4.公差的抓取
        1.  粗加工时視余量多少在確保工件不過切的前提下放宽公差,以縮短運算时間.
        2.  精加工时模具工件公差intol. Outol在0.003以內,电极在0.006以內.
        3.  模具加工粗铣留0.30~0.35 中铣0.07~0.10 电极加工粗铣0.20~0.30中铣0.10~0.15.
         热处理后的模具中铣預留0.05~0.08即可.
5.电极的抓備料
        1. 除W/E.DK和翻转加工电极外,其余电极備料必須使用EROWA治具.
        2.电极須大于成品部位2~5mm備料.
        3.电极一般取中心为基準Z轴为原始位置不改变,若有翻转加工电极須注明基準角加工.
        4.  3D 电极備料中如果工件放电部位多而聚集在一处,可備一支大的电极料將
          其拆在一起,以縮短放电时間.
        5.若工件2D放电工位多且聚集在一处,也可以考虑備料將其拆在一起视为3D电极加工.
        6.电极備料須严格参照EROWA治具備料規格.
        7.任何3D电极都須标示放电基准角.
6.粗加工取料法
        1.  用舍弃式等高,Z轴pitch 1~4mm.
         面铣刀                D100     S400       F200     Zpitch5~6
                                     D64       S600       F300     Zpitch4~5
                                     D36       S1000     F300     Zpitch2~3
         插铣刀                D32       S2000     F500     Zpitch3
                                     D25       S2100     F600     Zpitch2~3
        2.  打下刀孔用粗铣刀,Z轴pitch 5~20mm.如果粗铣母模型腔时,尽可能用D25或D32
        舍弃式刀具先粗铣一下面铣刀的下刀点.
        3.  现场手动编程OR手搖.(工件頂有太多余量或不重要的2D平面有殘料时,
         須现场配合手动编程OR手搖.
        4.  一刀到底挖槽 + 轮廓D17补正.須給刀具D径的范围.
        5.  D36,D64,D50,D100此几种为面铣刀,严禁垂直下刀,斜向进刀与螺旋
         进刀,唯一的就是从侧进刀或在母模型腔铣一大于所用面铣刀D径的
         圆为下刀点粗铣,这样減少刀具的損壞与工件异常.
7.裝夹方式
        程式单的架模图应如下标明.
                  a.使用何种治具包含EROWA.
                  b.可量測之尺寸.
                  c.中心位置
                  d.中心点到某一边的絕对坐标,才可量測有無尋边錯誤.
8.补正程式的重点(注意事項).
         1.  是左补正(G41)还是右补正(G42).对于順铣,都是采用补正一般不采用.
         2.  补正一般与G01,G02,G03連用,一般不与G00一起使用.
         3.  补正可分为:
                  a.帶刀补正:由程式人员取決,补正值只需输入补正量,程式人员必須时刀具有所了解.
                  b.补正:由现场取決刀具,补正要多加刀具半径值,现场可依刀具的現況來判断.
                  c.其最終的目的皆一样,保証其工工件尺寸在公差內.
         4.  补正一般用于2D尺寸,如模板模座的加工.
         5.  不要用圆弧进刀打补正,补正的路径进刀都用直线.且只有单轴进刀,若是双轴进刀,
         进刀路径要与切削路径垂直,且补正指令G41或G42下达后,会預讀到下面2的单节,若
         是下2个单节只有X或Y方面的单轴移动时就会過切,因要讀到X,Y才可.
                  a.小圆点为下刀点.
                  b.路径1,2为辅助路线防止伤到工件与上述的防呆問題.
                  c.路径h要拉长刀直径才可退补正较安全.
         6.  程式补正須列出补正刀具的直径范围.
9.电极设计注意事項
         1.  拆电极时要注意电极的拆出长度,不要拉太长,若是放电深度是10mm,电极长只要
        拆12~13即可.
         2.  电极底部若是尖角,但不是放电部位,不用清角清干淨,留0.5~0.1即可.
         3.  电极的2D尺寸若要准,必須编写补正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