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个YT的450X电机,与450XL和XXD2217在动力上有什 ...
我买了一个YT的450X电机,与450XL和XXD2217在动力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02):
我买了一个YT的450X
电机
,与450XL和XXD2217在动力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450X LKV 3700

网友B:
XXD2217太暴力了。。。。也太耗电,平时电机可以8分钟现在只能5-6分钟。。。。只是悬停状态试。

网友C:
有那么大差距??!!!那3D不是才3分钟?

网友D:
我试过KV值大的确实费电,所以就换了个3350KV的。

楼主:
450X和450XL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