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小布丁:请教小车遥控改三通

楼主(2008-08-02):
参看了以前关于小车遥控改三通的帖子。发现好像是有混控在里面。
不知道如何解决?望赐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3810&extra=page%3D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922&highlight=%D0%A1%B3%B5

网友A:
一年多没有搞这个小飞机了,上次做的由于工作的原因也没有完成,那个加速通道确实有混控的。
建议你直接做成三通的,不要升降舵,电机工作时上升,停转时慢慢下降。

楼主:
谢谢转速。
我就放弃了。等着有超轻型的比例设备后再继续。

网友B:
我来了.
听转速的没错.
另外, 可以不用升降舵的.

楼主:
谢谢小布丁。
今天发现接收板坏了。没查出问题,先放放吧。
上海禁飞,大飞机也停飞了。
有空就玩车吧,或是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