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飞机的抗风性

楼主(2008-08-02):
以s27为例子(以下的假设,均是指能正常飞起来的情况下)
1、假设,飞机的机型,尺寸,重量,部局,推力等都是一样的,那高KV值的电机配小桨抗风,还是低KV值的电机配大桨来得抗风一点?

2、假设,飞机的机型,电机和桨的配置,重量,部局,推力等都一样的,那是尺寸大一点的抗风,还是尺寸小一点的抗风?

3、假设,飞机的机型,电机和桨的配置,尺寸,部局,推力等都一样的,那是重量大一点的抗风,还是重量小一点的抗风?

大家跟据自已平常飞行的经验,说一说。

网友:
1.都一樣
2.尺寸小抗風(截面積小)
3.重的抗風(慣性)

网友:
S27不知道是什么飞机,我只知道SU-27。如果是SU-27,用小桨、高KV更抗风。还有同一架飞机,飞机越重越抗风,但是否更好飞,就另当别论了,你不要弄个小泡沫机下面挂个1吨的铁块。。。。。。。。

还有现代战机,一般翼展比较小,适合高速,如果用大螺旋桨,那个反扭矩很大的,夸张一点想,比如小泡沫飞机后推的,装个2米长的螺旋桨,就是螺旋桨不动,飞机在旋转了。。。。。。。。

楼主:
4、再补充一点假设,飞机的机型,电机和桨的配置,尺寸,重量,推力等都一样的,那是重心靠前一点的抗风,还是重心靠后一点的抗风?

楼主:
我们这是在海边,没办法,经常有3-4级的风,最近几架炸机,风是最大的因素,所以最近潜心研究有关飞机的抗风问题,希望能做出相对抗风一点的机子,好爽飞!各位大哥,要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是在海边,没办法,经常有3-4级的风,最近几架炸机,风是最大的因素,所以最近潜心研究有关飞机的抗风问题,希望能做出相对抗风一点的机子,好爽飞!各位大哥,要不吝赐教!

我们都是海边城市,看看下面这个帖,是否有启发,喜欢的话,我告诉你配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1128&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抗风与否,要是翼型,翼载荷,你得确定你的出发点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得先看看你所说的SU-27吧?不过如果是KT平板翼型的那种的话,配合高KV+小桨,会有很好的表现,最后别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翼载荷,一般情况下,翼载荷大点抗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重量大点的电池增加起飞质量
    我飞过最抗风的机子是参照《航空模型》上做的平板像真三角翼,那真的是破风而行,大风中飞机丝毫没受风的影响。

网友(2008-12-09):
有风好啊,可以飞滑翔机嘛!
滑翔机是不怕风的,而且一定范围内风越大飞的越欢。
我们这里想找点气流都不好找。

网友:
.....越流线的飞机抗风越好吧!!动力也要强!才行!!

 这是我的理解!!!貌似F-22比Su-27更流线些!!

网友:
所谓“抗风”就是看你飞机的平飞速度!

平飞速度大于风速是最低的底线,否则只有后退的份了。
应该和重量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翼载荷有关系。100克5平方的飞机(20克/平方)比200克20平方的(10克/平方)更抗风!

网友:
要抗风的话觉得还是速度快点

既然要速度当然高KV小桨,翼载荷低些当然外形小,重量在允许范围内还是大点好~

网友A:
高KV小桨 拉力加速度高,速度快 相对比较抗风,

另外我觉得抗不抗风跟飞机重心没有关系 重心只应用在调平飞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KV小桨 拉力加速度高,速度快 相对比较抗风,

另外我觉得抗不抗风跟飞机重心没有关系 重心只应用在调平飞机上

LZ想问的是重量和抗风的关系,不是重心。

网友B:
重量决定抗风性

网友:
此话差矣

引用 网友B:
重量决定抗风性

100克重10平方升力面积的飞机和200克重40平方升力面积的飞机哪个飞机抗风?
如果讲:翼载荷越大越抗风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空气动力布局(升力面积、重量、翼型、迎角……)决定飞机的平飞速度——抗风的关键!
飞机的动力系统(马力大小、螺旋桨……)是保证飞机有一定的速度。
螺旋桨参数和转速——仅仅是决定它们的工作效率。

网友:
我的飞机在4级风的情况下起飞,飞起来以后就飞不回来了,越飞越远,直到我已经无法判断姿态,最后坠机在工厂的楼顶。。。。。。当时绝望极了。
不过还好,一个工人爬上楼顶,把摔烂的飞机给我捡下来了。

网友C:
我家里这边冬天每天都会起风,飞行的机会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这边冬天每天都会起风,飞行的机会很少了。。。。

我们这边也是,但我们在台风中也照样飞行,连民航机都停飞了,我们的战机照样升空。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fQO9RKg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