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安大F35的朋友进来指导下,安大技术员最好

楼主(2008-08-02):
郁闷,安大的F35涵道到底应怎么装,我按网友模的的说法把进气环装上了,可是飞机的机身太薄了,都要漏了,还没到位呢,看下图吧
最好是安大的人进来下,给一个最详细的安装法,能不能把你们的试飞机拆开,给一个分解图,少走很多冤枉路呀

网友A:
建议
把导流环安装上去是模友个人安装过程中的尝试。原机设计是不装导流环的。但安装导流环确实对提高推力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你可以尝试安装,但机腹可能要破口安装再用其他办法重新美化机身。
我们的试飞机也是没有安装导流环的,分解图在说明书(光盘)中有。

网友B:
哈哈..是我最先把导风环装上的..力量大增哟...不过你要把导风环周围的泡沫都清干净才行,不然挡住了反而效率低...机腹下面是要挖穿的,才能装上他..自己大胆动手吧..然后把前面开个作弊孔..

网友C:
如果你有能力建议在前面加上进风道管做好`进气口削掉内口边缘!增加前进气量!
不要考虑作弊口重要的是进气量!

楼主:
装这个机机,大家都有什么胶粘呀,我准备用热熔胶和泡沫胶

网友D:
哈哈,画蛇添足

网友B:
我倒觉得不是画蛇添足,如果不装这个导风环,那么20C的电池只有500多克的推力,推力比较差.飞机全重差不多在720G左右.经过我改装,导了导风环,开了作弊孔,推力750G以上.

楼主:
楼上的哥们,我还是按你的做了,没开作弊孔,最少750克的推力,差不多能吊机了,呵呵,重量是个问题,已经不能再减了,还有差不多700多克重量,还有楼上的哥们,你的飞机的重心再哪呀,我把电池放到机头,怎么头重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电池最好用好点的,因为好点的电池C数足,不会虚标,而且重量也轻一点,价格稍微会贵一点点,千万别用有些电池看上去价格便宜10或20的,而且C数也标的很高,重量也重,但是实际用起来效果很差,这些电池都是虚标的,就是抓摸友贪图便宜的心理,温州本地摸友就有上当的经验,呵呵

楼主:
安大哥们,重心到是在哪呀,我把电池放到前面机舱重心不对呀,

网友A:
重心光盘上也有标嘛(前缘向后3CM)

楼主:
按安大的图上的重心,电池要放到设备孔里,可是里面有连杆呀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在放电池那里放一块木板这样就不会碰到连杆了